七彩旋转水晶球修理

楼主(2020-05-22):
   朋友给了一个彩灯水晶球 插电没有反应 拆开测电源板没有电压输出 断电测保险管 整流管正常 检测时被电击了一下 是220V滤波电容里的余电 根据这一线索 判断电源芯片没有启动所致 以前没有见过这个型号的芯片 不过基本和其他八脚电源芯片大同小异  某个引脚通过一个高阻值的电阻连接到电源  经查果然有一个2.6兆欧的电阻开路 找了一个2.2兆欧的代换后故障排除
   这个彩球电源板上有两个插位  都是12V 供电口 一个去主板一个去风扇 这两个插口同相可是正负不同 排线红黑也不对行 幸好我认真观察了一下 否则一旦差错控制主板无疑报废 以主板线序为基准 将红黑线 以及主板上一个插座一一拨乱反正 最后装机完活!

网友:
估计是有二把刀修过。。。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