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样提高电子管收音机高端电台信号灵敏度

楼主(2020-05-23):
大家好,最近发现我的电子管收音机,特别是海燕322--1和飞跃R50--1扩音机的中波高端1395电台声音很低,低噪很大,本地电台1269效果稍微好点,越往低端效果越好,612,702声音很大低噪很少,调整微调电容作用不大,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使用交流晶体管收音机收听整个中波波段就正常,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或者加什么零件改善一下使高端电台也正常收听,先谢谢大家。

网友:
通常先校准中周频率,再进行统调,只要三点跟踪正确,高低端灵敏度应该差不多。

网友:
6A2,6K4,是不是衰老;
外差跟踪是不是恶化。
查一下

网友:
双联多並有微調电容,調諧到1395kc調整,調諧联上的微調使之最响即可.

网友:
     灵敏度低弱的毛病,仅出现在中波段的较高频率的一端,或只在这些段落上收到强力电台,除了中周失调影响之外,和振荡回路并联的微调电容器失效或受潮,会影响高频端出现这种毛病。电容不一定彻底失效,Q值降低也会这样。半可变陶瓷的好于酚醛的,酚醛的又好于双连上自带的。先用无水酒精处理一下再说。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有空试试。

网友:
加磁棒200mm长,调整微调就见效

网友:
重 新 统 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