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网友有长城612四灯收音机?

楼主(2020-05-23):
昨天一位天津网友来电咨询天津生产的长城612四灯收音机问题,在网上查到612电路如下,然而对照实物却发现6A2振荡电路采用K式线圈,而不是常见的S线圈,同时中周变压器有再生线圈,该机所有焊点均涂有红漆,说明电路没有改动过。虽然很多产品说明书里都写着“电路如有改进恕不通知”,但是像这样的变动还是第一次遇到。哪位手里有612收音机麻烦与电路图对照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收音机型号有误。变频管是不是6K4。只见到《无线电》1965.3封底 长城639四灯机。

网友B:
如果是回输式振荡线圈,中周又有再生线圈。需要考虑是否是海河432。而不是长城612。海河432变频采用的是6U1。管座应当与6A2显著不同。今年春节期间指导一位网友维修长城612-2和-3,发现检波级已改为二极管直线性检波,不用电路图上的栅极检波。长城612调整时一个关键问题是,本地振荡电路有三个可调元件。即本地振荡线圈磁芯,垫整电容以及补偿电容。故调整覆盖时需要比常规电路多一个统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收音机型号有误。变频管是不是6K4。只见到《无线电》1965.3封底 长城639四灯机。

回于版,型号就是长城612,外差式四灯机,电子管是6A2、6N2、6P1和6Z4(半波整流),其变频电路类似下面的6SA7(源于冯报本老师《超外差式收音机》)但有区别:
该收音机6A2回授线圈一端接B+,另一端接中周变压器初级,帘栅极通过15K降压电阻接B+,再生线圈一端接帘栅极另一端通过0.1微法电容接地,阴极有330欧姆电阻并联0.01微法电容(手机里网友提供的手绘电路)。6K4变频电路只有北京凤凰4202A四灯机,长城639是6A2、6U1、6P1和6Z4超外差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回输式振荡线圈,中周又有再生线圈。需要考虑是否是海河432。而不是长城612。海河432变频采用的是6U1 ...

图片显示型号就是长城612,变频管是6A2,不是6U1。机主是天津网友刘老师(网名ZUOMUNIAO),下面图片借用长城612-4型收音机,:

网友:
我有612 -2 -4 可是机器全在学校,人在老家。帮不上忙。

网友C:
"该收音机6A2回授线圈一端接B+,另一端接中周变压器初级,帘栅极通过15K降压电阻接B+,再生线圈一端接帘栅极另一端通过0.1微法电容接地,阴极有330欧姆电阻并联0.01微法电容(手机里网友提供的手绘电路)"。

的确有这种机型与电路。
在孔夫子网搜得该机说明书一张,惜图片图纸太小,放大反转也只能看个大概——考验眼力的活。

长城牌612型收音机说明书,天津长城无线电厂
http://book.kongfz.com/25891/4965192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收音机6A2回授线圈一端接B+,另一端接中周变压器初级,帘栅极通过15K降压电阻接B+,再生线圈一端接帘栅 ...

多谢了!虽然有点模糊,但是可以判断出与实际电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