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中频变压器(中周)一例

楼主(2020-05-23):
电子管收音机中频变压器(中周)一例。
约七十年代中期,在无线电服务部,当作样品购得。记不起拆卸的原因,大概是为了学习吧!丢了一个线圈管和红色胶木板骨架。
线圈好像是用单股漆包线绕制的。线圈和谐振电容固定在胶木板上,胶木板插入铝壳里,引出4根带颜色的线。铝壳上冲压出凹槽,在内部看就是凸出,用来固定胶木板。

网友A:
901就是为最大程度降低成本设计制造的简易品。《无线电》杂志1965年第4期《废旧三灯机更新记》,对日本华北标准11号三灯机的改造,就利用了一副901中周,另一个索性去掉外壳:

网友:
      除“津无901”外还有与其相同的“华北”的ZP03-1型(槽路电容120P)、这种是60年代一种简化版的中周,主要是想提供给整机厂用于生产普及型收音机,可是装机厂仅是在超外差电池式收音机中有所采用,又由于晶体管大量问世,造成这种小圆形中周大量积压,以至于文革期间随处可见被削价处理。

网友:
和312相比,做工太粗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1就是为最大程度降低成本设计制造的简易品。《无线电》杂志1965年第4期《废旧三灯机更新记》,对日本华北 ...

资料翔实,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