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9205A+铲牛屎换硬芯

楼主(2020-05-24):
DT9205A+,之前是转盘过孔腐蚀,造成电阻档故障,飞线解决,也重新校准了,但是偶尔会出现突然有几十个字的误差,甚至000显示1过量程,检查了好久,还是怀疑芯片工作不良,正好手头还有一片7106,决定铲牛屎换上试试!
手艺不行焊了两个小时。换好后简单测试了一下智能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真能折腾!

网友:
好手艺。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做牛屎芯片能省几个钱,这样的芯片让人看了真的不舒服。。。

网友:
好,爱好者就要爱好动手

网友:
不错,生命在于折腾。能折腾好的,总比折腾坏的强

网友A:
请问楼主你是怎样确定芯片一脚在电路板上的位置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是怎样确定芯片一脚在电路板上的位置的,谢谢。

这个好办,通过布线,随便找到一个引脚就知道了

网友B:
试试电容档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办,通过布线,随便找到一个引脚就知道了

这一招厉害,飞线就能找到芯片脚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电容档正常吗

电容档正常了

网友:
好手艺啊
我发现有些IC就是不行,不稳定。

网友(2020-07-10):
手工不错,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