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一台短波小矿机

楼主(2020-05-24):
CHTV兄最近做出了一台新的短波小矿机,夜间使用一米的拉杆天线在户外便可边走边收听。
在前一段时候疫情期间每天不能出门的时候 ,CHTV兄经过大量实验对比得出在短波,特别对弱台的检波,老式2AP9性能好,音量最大的结论;不加电源的情况下,还是二极管特别是老式2AP9倍压电路的音量最大,这一点上超过3DQ等场效应管。CHTV兄家位于湘鄂交界处的监利县,无法收听中波,只能收听短波电台。

网友A:
电路图发出来,同学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发出来,同学们看看。

有的,下边来了:

网友:
忘了说,图中两只小电容3300pf

网友(2020-12-19):
用的什么音频阻抗变压器?

网友:
用两只2AP9吗?

网友:
短波是信号确实不错的。有时候在家靠窗台使用拉杆天线或者一条电线也能收到台。如果使用室外天线成功率极高。就是选择性比较难搞。收不到中波收短波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看看您能收到哪些国内的短波台:

中国国内短波电台频率表        (2010-05-24        13:28:58)

转载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1425c70100i964.html

(按语言、按时间重新排序)

北京时间        电台名称        频率        语言

0200-0205        神州之声        6165        普通话
0200-0205        神州之声        9170        普通话
0455-0600        神州之声        6165        普通话
0455-0600        神州之声        9170        普通话
0800-0905        神州之声        6165        普通话
0800-0905        神州之声        9170        普通话
1155-1200        神州之声        11905        普通话
1155-1200        神州之声        15880        普通话
1400-1600        神州之声        11905        普通话
1400-1600        神州之声        15880        普通话
1800-1900        神州之声        15880        普通话
1800-2000        神州之声        11905        普通话
1900-2100        神州之声        9170        普通话
2000-2100        神州之声        6165        普通话
2300-2400        神州之声        6165        普通话
2300-2400        神州之声        9170        普通话
0600-0800        神州之声        6165        闽南话
0600-0800        神州之声        9170        闽南话
1200-1400        神州之声        11905        闽南话
1200-1400        神州之声        15880        闽南话
2400-0200        神州之声        6165        闽南话
2400-0200        神州之声        9170        闽南话
1600-1700        神州之声        11905        客家话
1600-1800        神州之声        15880        客家话
1700-1800        神州之声        11905        客家话
2100-2300        神州之声        6165        客家话
2100-2300        神州之声        9170        客家话

0400-0130        中国之声        4750        普通话
0400-0130        中国之声        4800        普通话
0400-0600        中国之声        7305        普通话
0400-0700        中国之声        5030        普通话
0400-0700        中国之声        9810        普通话
0400-0700        中国之声        9890        普通话
0400-0730        中国之声        9710        普通话
0400-0800        中国之声        6175        普通话
0400-0800        中国之声        6180        普通话
0400-0800        中国之声        6950        普通话
0400-0800        中国之声        9455        普通话
0400-0800        中国之声        9655        普通话
0400-0800        中国之声        9900        普通话
0400-0830        中国之声        7275        普通话
0400-0900        中国之声        4460        普通话
0400-0900        中国之声        5945        普通话
0400-0900        中国之声        6080        普通话
0400-0900        中国之声        6125        普通话
0400-0900        中国之声        7345        普通话
0400-0900        中国之声        9830        普通话
0400-0900        中国之声        9845        普通话
0400-0930        中国之声        11710        普通话
0400-1000        中国之声        7290        普通话
0400-1000        中国之声        11925        普通话
0400-1400        中国之声        6030        普通话
0400-1400        中国之声        7230        普通话
0400-1400        中国之声        9500        普通话
0600-1400        中国之声        11750        普通话
0700-0800        中国之声        9890        普通话
0700-1400        中国之声        9675        普通话
0700-1400        中国之声        13610        普通话
0730-1400        中国之声        11720        普通话
0800-1400        中国之声        11760        普通话
0800-1400        中国之声        11960        普通话
0800-1400        中国之声        12045        普通话
0800-1400        中国之声        15550        普通话
0830-1400        中国之声        15380        普通话
0900-1400        中国之声        9630        普通话
0900-1400        中国之声        9645        普通话
0900-1400        中国之声        15370        普通话
0900-1400        中国之声        15480        普通话
0900-1400        中国之声        17550        普通话
0900-1400        中国之声        17565        普通话
0900-1400        中国之声        17595        普通话
0930-1400        中国之声        17605        普通话
1000-1300        中国之声        11630        普通话
1000-1300        中国之声        12055        普通话
1000-1300        中国之声        13700        普通话
1000-1300        中国之声        15390        普通话
1000-1400        中国之声        17580        普通话
1000-1400        中国之声        17890        普通话
1400-1430        中国之声        17595        普通话
1400-1530        中国之声        17565        普通话
1400-1600        中国之声        11750        普通话
1400-1630        中国之声        9645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603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723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950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963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9675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172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176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196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198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2045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361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537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538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548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555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755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758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7605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7880        普通话
1400-1650        中国之声        17890        普通话
1430-1650        中国之声        17845        普通话
1500-1650        中国之声        12055        普通话
1500-1650        中国之声        13700        普通话
1500-1700        中国之声        11630        普通话
1500-1700        中国之声        15390        普通话
1530-1650        中国之声        9830        普通话
1600-1650        中国之声        7305        普通话
1630-1650        中国之声        4460        普通话
1650-0130        中国之声        6030        普通话
1650-0130        中国之声        7230        普通话
1650-0130        中国之声        9500        普通话
1650-0130        中国之声        9830        普通话
1650-1800        中国之声        7305        普通话
1650-1800        中国之声        9675        普通话
1650-1800        中国之声        15480        普通话
1650-1800        中国之声        17580        普通话
1650-1800        中国之声        17605        普通话
1650-1800        中国之声        17845        普通话
1650-1830        中国之声        9845        普通话
1650-1830        中国之声        9845        普通话
1650-1900        中国之声        4460        普通话
1650-1900        中国之声        7345        普通话
1650-1900        中国之声        11720        普通话
1650-1900        中国之声        12045        普通话
1650-1900        中国之声        15370        普通话
1650-1900        中国之声        15380        普通话
1650-2000        中国之声        9630        普通话
1650-2000        中国之声        11760        普通话
1650-2000        中国之声        17890        普通话
1650-2100        中国之声        13610        普通话
1700-0130        中国之声        6175        普通话
1800-0130        中国之声        5030        普通话
1800-0130        中国之声        7305        普通话
1800-0130        中国之声        11710        普通话
1800-1830        中国之声        6035        普通话
1800-1900        中国之声        11630        普通话
1800-1900        中国之声        12055        普通话
1800-1900        中国之声        13700        普通话
1800-1900        中国之声        15390        普通话
1800-2100        中国之声        6125        普通话
1830-0130        中国之声        9845        普通话
1900-0130        中国之声        4460        普通话
1900-0130        中国之声        7275        普通话
1900-0130        中国之声        7345        普通话
1900-0130        中国之声        9710        普通话
1900-0130        中国之声        9860        普通话
1900-0130        中国之声        11925        普通话
1900-1930        中国之声        6035        普通话
2000-0130        中国之声        6080        普通话
2000-0130        中国之声        7110        普通话
2000-0130        中国之声        7290        普通话
2000-2200        中国之声        6180        普通话
2000-2200        中国之声        9420        普通话
2000-2200        中国之声        9630        普通话
2000-2200        中国之声        9890        普通话
2000-2030        中国之声        6035        普通话
2100-0130        中国之声        5945        普通话
2100-0130        中国之声        6125        普通话
2100-0130        中国之声        9810        普通话

0500-0557        民族之声        4190        朝鲜语
0500-0557        民族之声        5420        朝鲜语
1000-1100        民族之声        7120        朝鲜语
1000-1100        民族之声        9610        朝鲜语
1800-1900        民族之声        7120        朝鲜语
1800-1900        民族之声        9785        朝鲜语
0600-0657        民族之声        5420        蒙古语
0600-0657        民族之声        9550        蒙古语
1100-1200        民族之声        9610        蒙古语
1100-1200        民族之声        11815        蒙古语
1100-1200        民族之声        7210        蒙古语
1100-1200        民族之声        7270        蒙古语
1100-1200        民族之声        9750        蒙古语
1500-1600        民族之声        9610        蒙古语
1500-1600        民族之声        11815        蒙古语
1500-1600        民族之声        7230        蒙古语
1500-1600        民族之声        9510        蒙古语
2000-2100        民族之声        5420        蒙古语
2000-2100        民族之声        9610        蒙古语
2000-2100        民族之声        6080        蒙古语
2400-0100        民族之声        6145        蒙古语
2400-0100        民族之声        7120        蒙古语
2400-0100        民族之声        9420        蒙古语
2400-0100        民族之声        9630        蒙古语
2400-0100        民族之声        9645        蒙古语
2400-0100        民族之声        9890        蒙古语
2400-2457        民族之声        4500        蒙古语
2400-2457        民族之声        6190        蒙古语
0700-0757        民族之声        4905        藏语
0700-0757        民族之声        4920        藏语
0700-0757        民族之声        6110        藏语
0700-0757        民族之声        6200        藏语
0700-0757        民族之声        7125        藏语
0700-0757        民族之声        7385        藏语
0700-0800        民族之声        6010        藏语
0700-0800        民族之声        7360        藏语
0700-0800        民族之声        9480        藏语
1200-1257        民族之声        4905        藏语
1200-1257        民族之声        4920        藏语
1200-1257        民族之声        6110        藏语
1200-1257        民族之声        6200        藏语
1200-1257        民族之声        9490        藏语
1200-1257        民族之声        9580        藏语
1200-1300        民族之声        9530        藏语
1200-1300        民族之声        11685        藏语
1200-1300        民族之声        15570        藏语
1600-1635        民族之声        9850        藏语
1600-1700        民族之声        9480        藏语
1600-1700        民族之声        9530        藏语
1600-1700        民族之声        11685        藏语
2100-2157        民族之声        4905        藏语
2100-2157        民族之声        4920        藏语
2100-2157        民族之声        6110        藏语
2100-2157        民族之声        6200        藏语
2100-2157        民族之声        7125        藏语
2100-2157        民族之声        7385        藏语
2100-2200        民族之声        6010        藏语
2100-2200        民族之声        7350        藏语
2100-2200        民族之声        9480        藏语
2100-2200        民族之声        3990        藏语
2100-2200        民族之声        5970        藏语
0800-0900        民族之声        9455        维吾尔语
0800-0900        民族之声        9655        维吾尔语
0800-0900        民族之声        9890        维吾尔语
0800-0900        民族之声        11630        维吾尔语
0800-0900        民族之声        11810        维吾尔语
0800-0900        民族之声        15670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11630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11780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12055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13700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15390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15415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7275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9560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11885        维吾尔语
1400-1500        民族之声        13670        维吾尔语
1900-2000        民族之声        9420        维吾尔语
1900-2000        民族之声        9690        维吾尔语
1900-2000        民族之声        9890        维吾尔语
1900-2000        民族之声        11630        维吾尔语
1900-2000        民族之声        11720        维吾尔语
1900-2000        民族之声        12055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6145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7120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9420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9630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9645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9890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3990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4980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6120        维吾尔语
2300-2400        民族之声        7195        维吾尔语
0900-1000        民族之声        9455        哈萨克语
0900-1000        民族之声        9890        哈萨克语
0900-1000        民族之声        11630        哈萨克语
0900-1000        民族之声        11810        哈萨克语
0900-1000        民族之声        15390        哈萨克语
0900-1000        民族之声        15670        哈萨克语
1300-1400        民族之声        11630        哈萨克语
1300-1400        民族之声        11780        哈萨克语
1300-1400        民族之声        12055        哈萨克语
1300-1400        民族之声        13700        哈萨克语
1300-1400        民族之声        15390        哈萨克语
1300-1400        民族之声        15415        哈萨克语
1300-1400        民族之声        7340        哈萨克语
1300-1400        民族之声        9470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1630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1780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2055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3700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5390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5415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1630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1780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2055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3700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5390        哈萨克语
1700-1800        民族之声        15415        哈萨克语
2200-2300        民族之声        6180        哈萨克语
2200-2300        民族之声        7120        哈萨克语
2200-2300        民族之声        9420        哈萨克语
2200-2300        民族之声        9630        哈萨克语
2200-2300        民族之声        9645        哈萨克语
2200-2300        民族之声        9890        哈萨克语
2200-2300        民族之声        4330        哈萨克语
2200-2300        民族之声        6015        哈萨克语

0500-0700        经济之声        6010        普通话
0500-0700        经济之声        7140        普通话
0500-0700        经济之声        7360        普通话
0500-0700        经济之声        9480        普通话
0500-0730        经济之声        6065        普通话
0500-0800        经济之声        6190        普通话
0500-0800        经济之声        9515        普通话
0500-0830        经济之声        6040        普通话
0500-0830        经济之声        7130        普通话
0500-0830        经济之声        7335        普通话
0500-0900        经济之声        7150        普通话
0500-0900        经济之声        7245        普通话
0500-0900        经济之声        9820        普通话
0500-0900        经济之声        11740        普通话
0500-0930        经济之声        7315        普通话
0500-1000        经济之声        6155        普通话
0500-1000        经济之声        9755        普通话
0500-1000        经济之声        9775        普通话
0500-1100        经济之声        6090        普通话
0730-1400        经济之声        11670        普通话
0800-0900        经济之声        9480        普通话
0800-1200        经济之声        9530        普通话
0800-1200        经济之声        11685        普通话
0800-1400        经济之声        9720        普通话
0800-1400        经济之声        11610        普通话
0800-1400        经济之声        17625        普通话
0800-1700        经济之声        7140        普通话
0830-1400        经济之声        11800        普通话
0830-1400        经济之声        11835        普通话
0830-1400        经济之声        11915        普通话
0900-1200        经济之声        15570        普通话
0900-1400        经济之声        9620        普通话
0900-1400        经济之声        9810        普通话
0900-1400        经济之声        11660        普通话
0900-1400        经济之声        11845        普通话
0900-1900        经济之声        15540        普通话
1000-1400        经济之声        12080        普通话
1000-1400        经济之声        15270        普通话
1000-1400        经济之声        15500        普通话
1100-1400        经济之声        9570        普通话
1300-1400        经济之声        9530        普通话
1300-1400        经济之声        11685        普通话
1300-1400        经济之声        15570        普通话
1400-1600        经济之声        9530        普通话
1400-1600        经济之声        11685        普通话
1400-1600        经济之声        11845        普通话
1400-1600        经济之声        1557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957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962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972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981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1161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1166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1167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1180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11835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11915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1208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15500        普通话
1400-1655        经济之声        17625        普通话
1400-1700        经济之声        15270        普通话
1600-1655        经济之声        9820        普通话
1655-1800        经济之声        9570        普通话
1655-1800        经济之声        9720        普通话
1655-1800        经济之声        11915        普通话
1655-1800        经济之声        12080        普通话
1655-1800        经济之声        15500        普通话
1655-1800        经济之声        17625        普通话
1655-1830        经济之声        11800        普通话
1655-1900        经济之声        7315        普通话
1655-1900        经济之声        9820        普通话
1655-1900        经济之声        11610        普通话
1655-1900        经济之声        11835        普通话
1655-2000        经济之声        11670        普通话
1655-2030        经济之声        9810        普通话
1655-2100        经济之声        7245        普通话
1700-1830        经济之声        9530        普通话
1700-2100        经济之声        3985        普通话
1700-2100        经济之声        7350        普通话
1700-2100        经济之声        9480        普通话
1700-2100        经济之声        9775        普通话
1800-2100        经济之声        6155        普通话
1800-2100        经济之声        7335        普通话
1800-2100        经济之声        9515        普通话
1800-2100        经济之声        9755        普通话
1830-2100        经济之声        6010        普通话
1830-2100        经济之声        7375        普通话
1800-2400        经济之声        6090        普通话
1900-2100        经济之声        7130        普通话
1900-2100        经济之声        7140        普通话
1900-2100        经济之声        7315        普通话
1900-2100        经济之声        9820        普通话
1900-2100        经济之声        11740        普通话
2030-2100        经济之声        7150        普通话
2000-2100        经济之声        606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398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6010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606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615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7130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7140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7150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724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731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733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7350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737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9480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951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975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9775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9820        普通话
2200-2400        经济之声        11740        普通话
2100-2200        经济之声        398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606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615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7130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7140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7150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724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731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733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737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951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975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9775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9820        英语
2100-2200        经济之声        11740        英语

网友:
续:

(按语言、按时间重新排序)

北京时间        电台名称        频率        语言

0625-0800        海峡之声        4940        普通话
0625-0800        海峡之声        5050        普通话
0755-2000        海峡之声        7280        普通话
0800-1200        海峡之声        7280        普通话
0800-1200        海峡之声        11590        普通话
1200-1755        海峡之声        7280        普通话
1200-1755        海峡之声        11590        普通话
1755-2000        海峡之声        11590        普通话
2000-0100        海峡之声        4940        普通话
2000-0100        海峡之声        5050        普通话
0625-0800        海峡之声        6115        闽南话
0800-1200        海峡之声        6115        闽南话
1200-1755        海峡之声        6115        闽南话
1755-2000        海峡之声        6115        闽南话
2000-0100        海峡之声        6115        闽南话
1300-1330        海峡之声        11590        英语
1350-1400        海峡之声        11590        英语
1600-1630        海峡之声        11590        英语

0630-0100        中国华艺        6185        普通话/闽南话

0030-0100        西藏电台        4905        英语
0030-0100        西藏电台        4920        英语
0030-0100        西藏电台        5240        英语
0030-0100        西藏电台        6110        英语
0030-0100        西藏电台        6200        英语
0030-0100        西藏电台        7125        英语
0030-0100        西藏电台        7385        英语
0730-0800        西藏电台        5935        英语
0730-0800        西藏电台        7170        英语
0730-0800        西藏电台        7240        英语
1500-1530        西藏电台        4920        英语
1500-1530        西藏电台        6110        英语
1500-1530        西藏电台        6200        英语
1500-1530        西藏电台        9490        英语
1500-1530        西藏电台        4905        英语
1630-1700        西藏电台        5935        英语
1630-1700        西藏电台        11860        英语
1630-1700        西藏电台        11950        英语
1630-1700        西藏电台        4905        藏/日/英
1630-1700        西藏电台        4920        藏/日/英
1630-1700        西藏电台        6110        藏/日/英
1630-1700        西藏电台        6200        藏/日/英
1630-1700        西藏电台        9490        藏/日/英
0100-0200        西藏电台        4905        康巴语
0100-0200        西藏电台        4920        康巴语
0100-0200        西藏电台        6110        康巴语
0100-0200        西藏电台        6200        康巴语
0100-0200        西藏电台        7125        康巴语
0100-0200        西藏电台        7385        康巴语
1530-1630        西藏电台        4905        康巴语
1530-1630        西藏电台        4920        康巴语
1530-1630        西藏电台        6110        康巴语
1530-1630        西藏电台        6200        康巴语
1530-1630        西藏电台        9490        康巴语
0100-0200        新疆电台        4500        蒙古语
0100-0200        新疆电台        6190        蒙古语
0400-0130        西藏电台        4820        普通话
0400-0130        西藏电台        6050        普通话
0400-0730        西藏电台        5935        普通话
0400-0730        西藏电台        7170        普通话
0400-0730        西藏电台        7240        普通话
0800-1000        西藏电台        7170        普通话
0800-1400        西藏电台        5935        普通话
0800-1400        西藏电台        11950        普通话
1000-1400        西藏电台        11860        普通话
1400-1630        西藏电台        5935        普通话
1400-1630        西藏电台        11860        普通话
1400-1630        西藏电台        11950        普通话
1700-1800        西藏电台        5935        普通话
1700-1800        西藏电台        7170        普通话
1700-1800        西藏电台        7240        普通话
1800-0130        西藏电台        7240        普通话
1800-2000        西藏电台        5935        普通话
1800-2000        西藏电台        7170        普通话
2030-0130        西藏电台        5935        普通话
2030-0130        西藏电台        7170        普通话
0100-0200        西藏电台        5240        藏语
0500-0200        西藏电台        6130        藏语
0500-0700        西藏电台        4905        藏语
0500-0700        西藏电台        4920        藏语
0500-0700        西藏电台        6110        藏语
0500-0700        西藏电台        6200        藏语
0500-0700        西藏电台        7125        藏语
0500-0700        西藏电台        7385        藏语
0500-2430        西藏电台        5240        藏语
0800-1000        西藏电台        7125        藏语
0800-1200        西藏电台        4905        藏语
0800-1200        西藏电台        4920        藏语
0800-1200        西藏电台        6110        藏语
0800-1200        西藏电台        6200        藏语
1000-1200        西藏电台        9490        藏语
1000-1200        西藏电台        9580        藏语
1300-1400        西藏电台        4905        藏语
1300-1400        西藏电台        4920        藏语
1300-1400        西藏电台        6110        藏语
1300-1400        西藏电台        6200        藏语
1300-1400        西藏电台        9490        藏语
1300-1400        西藏电台        9580        藏语
1400-1500        西藏电台        4905        藏语
1400-1500        西藏电台        4920        藏语
1400-1500        西藏电台        6110        藏语
1400-1500        西藏电台        6200        藏语
1400-1500        西藏电台        9490        藏语
1400-1600        西藏电台        9580        藏语
1640-1700        西藏电台        5935        藏语
1700-1730        西藏电台        9580        藏语
1700-1757        西藏电台        9490        藏语
1700-1800        西藏电台        4905        藏语
1700-1800        西藏电台        4920        藏语
1700-1800        西藏电台        6110        藏语
1700-1800        西藏电台        6200        藏语
1730-2100        西藏电台        7385        藏语
1800-2100        西藏电台        4905        藏语
1800-2100        西藏电台        4920        藏语
1800-2100        西藏电台        6110        藏语
1800-2100        西藏电台        6200        藏语
1800-2100        西藏电台        7125        藏语
2200-2430        西藏电台        4905        藏语
2200-2430        西藏电台        4920        藏语
2200-2430        西藏电台        6110        藏语
2200-2430        西藏电台        6200        藏语
2200-2430        西藏电台        7385        藏语

0525-1700        呼伦贝尔电台        6080        蒙古语
1700-2000        呼伦贝尔电台        6080        蒙古语
2100-2225        呼伦贝尔电台        6080        蒙古语
0530-0900        呼伦贝尔电台        3900        普通话
1130-1300        呼伦贝尔电台        3900        普通话
1720-2300        呼伦贝尔电台        3900        普通话

0550-0840        内蒙古电台        7210        蒙古语
0550-0840        内蒙古电台        7270        蒙古语
0550-0840        内蒙古电台        9750        蒙古语
0840-1100        内蒙古电台        7210        蒙古语
0840-1100        内蒙古电台        7270        蒙古语
0840-1100        内蒙古电台        9750        蒙古语
1200-1400        内蒙古电台        7210        蒙古语
1200-1400        内蒙古电台        7270        蒙古语
1200-1400        内蒙古电台        9750        蒙古语
1400-1600        内蒙古电台        7210        蒙古语
1400-1600        内蒙古电台        7270        蒙古语
1400-1600        内蒙古电台        9750        蒙古语
1600-2400        内蒙古电台        7210        蒙古语
1600-2400        内蒙古电台        7270        蒙古语
1600-2400        内蒙古电台        9750        蒙古语
0550-0910        内蒙古电台        7105        普通话
0550-0910        内蒙古电台        7165        普通话
0550-0910        内蒙古电台        9520        普通话
0910-1400        内蒙古电台        7105        普通话
0910-1400        内蒙古电台        7165        普通话
0910-1400        内蒙古电台        9520        普通话
1400-1700        内蒙古电台        7105        普通话
1400-1700        内蒙古电台        7165        普通话
1400-1700        内蒙古电台        9520        普通话
1700-2400        内蒙古电台        7105        普通话
1700-2400        内蒙古电台        7165        普通话
1700-2400        内蒙古电台        9520        普通话

0555-0700        四川电台        6060        普通话
0555-0700        四川电台        7225        普通话
0555-2200        四川电台        6060        普通话
0555-2200        四川电台        7225        普通话
0730-1900        四川电台        6060        普通话
0730-1900        四川电台        7225        普通话
2100-2130        四川电台        6060        普通话
2100-2130        四川电台        7225        普通话
0700-0730        四川电台        6060        彝语
0700-0730        四川电台        7225        彝语
2030-2100        四川电台        6060        彝语
2030-2100        四川电台        7225        彝语
2130-2200        四川电台        6060        彝语
2130-2200        四川电台        7225        彝语
2300-2315        四川电台        6060        彝语
2300-2315        四川电台        7225        彝语
1900-1930        四川电台        6060        藏语(康巴语s)
1900-1930        四川电台        7225        藏语(康巴语s)
1930-2000        四川电台        6060        藏语(Amdo)
1930-2000        四川电台        7225        藏语(Amdo)
2000-2030        四川电台        6060        藏语(Amdo)
2000-2030        四川电台        7225        藏语(Amdo)
2200-2300        四川电台        6060        藏语
2200-2300        四川电台        7225        藏语
2200-2315        四川电台        6060        藏语
2200-2315        四川电台        7225        藏语

0600-0805        中华之声        9665        普通话
0855-1415        中华之声        9685        普通话
0855-1415        中华之声        11620        普通话
0855-1415        中华之声        11935        普通话
1755-0600        中华之声        9410        普通话
1755-0805        中华之声        5925        普通话
1755-0805        中华之声        7620        普通话

0600-1030        青海电台        6145        普通话
0600-1400        青海电台        4750        普通话
1030-1400        青海电台        9780        普通话
1400-1655        青海电台        4750        普通话
1400-1655        青海电台        6145        普通话
1400-1700        青海电台        9780        普通话
1655-0000        青海电台        4750        普通话
1655-0000        青海电台        6145        普通话
1930-2030        青海电台        6075        普通话
0650-1400        青海电台        4220        藏语
0700-0900        青海电台        6075        藏语
1030-1400        青海电台        9850        藏语
1400-1600        青海电台        9850        藏语
1400-1655        青海电台        4220        藏语
1655-0000        青海电台        4220        藏语
1830-1930        青海电台        6075        藏语

0620-0915        甘南电台        3990        藏语
0620-0915        甘南电台        5970        藏语
1220-1420        甘南电台        3990        藏语
1220-1420        甘南电台        5970        藏语
1750-2100        甘南电台        3990        藏语
1750-2100        甘南电台        5970        藏语

0625-0845        云南电台        6937        民族语言
0655-1100        云南电台        6937        民族语言
1430-1630        云南电台        6937        民族语言
1855-1945        云南电台        6937        民族语言
1945-2115        云南电台        6937        民族语言
2200-2245        云南电台        6937        民族语言
0630-0720        云南电台        6035        越南语
0730-0920        云南电台        6035        越南语
1830-1900        云南电台        6035        越南语
1930-2000        云南电台        6035        越南语
2030-2100        云南电台        6035        越南语
2115-2200        云南电台        6937        傈僳语
0720-0730        云南电台        6035        普通话
0920-0930        云南电台        6035        普通话
0745-1800        云南电台        6035        普通话
2100-2215        云南电台        6035        普通话
2245-2300        云南电台        6937        普通话

0650-0720        福建电台        5003        普通话
0650-0725        福建电台        5040        普通话
1725-1830        福建电台        5003        普通话
1725-1833        福建电台        5040        普通话

0700-0900        广西对外电台        5050        越南语
0700-0900        广西对外电台        9820        越南语
1800-2000        广西对外电台        5050        越南语
1800-2000        广西对外电台        9820        越南语
2200-2400        广西对外电台        5050        越南语
2200-2400        广西对外电台        9820        越南语
2000-2200        广西对外电台        5050        广东语
2000-2200        广西对外电台        9820        广东语

0700-0900        黑龙江电台        5950        朝鲜语
1700-1900        黑龙江电台        5950        朝鲜语
0710-1340        黑龙江电台        7350        普通话
0900-1230        黑龙江电台        4840        普通话
1610-1930        黑龙江电台        7350        普通话
1640-1830        黑龙江电台        4840        普通话

0730-1100        新疆电台        3950        普通话
0730-1100        新疆电台        5060        普通话
0730-1100        新疆电台        5960        普通话
0730-1100        新疆电台        7310        普通话
1100-1400        新疆电台        9835        普通话
1100-1600        新疆电台        9600        普通话
1100-1600        新疆电台        11770        普通话
1100-2000        新疆电台        7155        普通话
1400-1600        新疆电台        9835        普通话
1600-1900        新疆电台        5960        普通话
1600-1900        新疆电台        9600        普通话
1600-1900        新疆电台        11770        普通话
1900-2000        新疆电台        5960        普通话
1900-2000        新疆电台        11770        普通话
1900-2200        新疆电台        9600        普通话
2000-0200        新疆电台        3950        普通话
2000-0200        新疆电台        5060        普通话
2000-0200        新疆电台        5960        普通话
2200-0200        新疆电台        7310        普通话
0600-1900        新疆电台        7275        维吾尔语
0730-1100        新疆电台        3990        维吾尔语
0730-1100        新疆电台        4980        维吾尔语
0730-1100        新疆电台        6120        维吾尔语
0730-1100        新疆电台        7195        维吾尔语
1100-1400        新疆电台        7275        维吾尔语
1100-1400        新疆电台        9560        维吾尔语
1100-1400        新疆电台        11885        维吾尔语
1100-1400        新疆电台        13670        维吾尔语
1500-1600        新疆电台        7275        维吾尔语
1500-1600        新疆电台        9560        维吾尔语
1500-1600        新疆电台        11885        维吾尔语
1500-1600        新疆电台        13670        维吾尔语
1600-1900        新疆电台        9560        维吾尔语
1600-1900        新疆电台        11885        维吾尔语
1600-1900        新疆电台        13670        维吾尔语
1900-2000        新疆电台        7275        维吾尔语
1900-2000        新疆电台        9560        维吾尔语
1900-2000        新疆电台        11885        维吾尔语
1900-2200        新疆电台        13670        维吾尔语
2000-2300        新疆电台        3990        维吾尔语
2000-2300        新疆电台        4980        维吾尔语
2000-2300        新疆电台        6120        维吾尔语
2200-2300        新疆电台        7195        维吾尔语
2400-0200        新疆电台        3990        维吾尔语
2400-0200        新疆电台        4980        维吾尔语
2400-0200        新疆电台        6120        维吾尔语
2400-0200        新疆电台        7195        维吾尔语
0800-1100        新疆电台        4330        哈萨克语
0800-1100        新疆电台        6015        哈萨克语
1100-1300        新疆电台        7340        哈萨克语
1100-1300        新疆电台        9470        哈萨克语
1400-1600        新疆电台        7340        哈萨克语
1400-1600        新疆电台        9470        哈萨克语
1600-1900        新疆电台        7340        哈萨克语
1600-1900        新疆电台        9470        哈萨克语
1900-2000        新疆电台        7340        哈萨克语
1900-2000        新疆电台        9470        哈萨克语
2000-2200        新疆电台        4330        哈萨克语
2000-2200        新疆电台        6015        哈萨克语
2300-0200        新疆电台        4330        哈萨克语
2300-0200        新疆电台        6015        哈萨克语
2300-0200        新疆电台        4330        哈萨克语
2300-0200        新疆电台        6015        哈萨克语
0800-1130        新疆电台        4500        蒙古语
0800-1130        新疆电台        6190        蒙古语
1330-1500        新疆电台        7230        蒙古语
1330-1500        新疆电台        9510        蒙古语
1600-1830        新疆电台        7230        蒙古语
1600-1830        新疆电台        9510        蒙古语
2030-0000        新疆电台        4500        蒙古语
2030-0000        新疆电台        6190        蒙古语
1130-1330        新疆电台        7120        柯尔克孜语
1130-1330        新疆电台        9705        柯尔克孜语
1830-2030        新疆电台        7120        柯尔克孜语
1830-2030        新疆电台        9705        柯尔克孜语
1900-2030        新疆电台        7120        柯尔克孜语
1900-2030        新疆电台        9705        柯尔克孜语

0940-1400        贵州电台        7275        汉语

0500-0100        湖南电台        4990        普通话

1955-2200        金陵之声        5860        普通话/闽南话

2000-2400        浦江之声        3280        普通话/闽南话
2000-2400        浦江之声        4950        普通话/闽南话
2000-2400        浦江之声        5075        普通话/闽南话

网友(2021-03-18):
仿做了一个,用1.2米的拉杆天线收不到电台。横拉了一根5、6米长的天线,可以听到声音,接到十几米的楼顶天线上声音更大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