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一部全硅管的收音机套件玩玩

楼主(2020-05-24):
要灵敏度高点的,有谁知道?谢谢啦。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中夏921套件,我没装过但是看电路有两级中放,原机使用一节大号电池可将改到3V两节5号或18650电池重新调整偏流即可,这样对放音有好处,注意要选择长磁棒,铁喇叭的套件。(要和卖家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HX108,淘宝随便一款套件机就不错,推荐博士618,机壳很大可以魔改

BS618我是装了,利用库存除了壳子,板子,中周其他都换了,加了一级中放,加大输入输出变压器末级锗管,两串18650电池听着还行。

网友B:
除了HX108,淘宝随便一款套件机就不错,推荐博士618,机壳很大可以魔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全分立件套件想要灵敏度高点的,前提要会调试折腾,低放最好用IC,否则  真的难找

年轻时装过锗管机,会修收录机,大屁股电视机,工作也和电有关,会调试。

网友:
都一样,不论1.5v还是3v的,影响灵敏度的是中放,两级中放的灵敏度比较高,音质不行,你可以去掉功放级,采用耳塞机收听广播,音质很好,而且远比德声之类的集成电路收音机噪音小

网友D:
现在的收音机套件,大部分底躁高的不得了。真想玩的话,也许自己仔细的攒元件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收音机套件,大部分底躁高的不得了。真想玩的话,也许自己仔细的攒元件才行

套件换好点的电容等元件,底噪能小点吗

网友:
这种类似的收音机,现在矿坛多的是,有点买。买一台能收音的,回来换一些进口的管子玩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套件换好点的电容等元件,底噪能小点吗

也有可能是电阻产生的。

网友:
我总觉得硅管在自动增益灵敏度的自动控制方面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全分立件套件想要灵敏度高点的,前提要会调试折腾,低放最好用IC,否则  真的难找

你好:低放都有哪些经典的集成块?

网友:
闲鱼买台成品很便宜,前面买了台乐信RF400只要39块包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中夏921套件,我没装过但是看电路有两级中放,原机使用一节大号电池可将改到3V两节5号或18650 ...

我已经买了921的套件,和卖家确认了长磁棒的,要改18650,就只调试好静态电流就好了吗,不需要改别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买了921的套件,和卖家确认了长磁棒的,要改18650,就只调试好静态电流就好了吗,不需要改别的吗

是的。我的BS 618原图是3V的,现在用两串18650(输出输入重新绕的) 声音挺大的。921机末级是用PNP管子也可改用锗管,把4148换成100欧电阻,再调偏流即可。如还用9012最好改绕输入变压器获得最佳阻抗匹配才能取得最好效果,不知楼主怎么折腾法?欢迎共同探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的BS 618原图是3V的,现在用两串18650(输出输入重新绕的) 声音挺大的。921机末级是用PNP管子也 ...

绕变压器好弄吗,能买的到现成的吗,变压器是几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绕变压器好弄吗,能买的到现成的吗,变压器是几伏的

绕制变压器是需要一点功夫的,在材料,工具齐全的情况下也不是太难关键是要有耐心。成品变压器一般是配合锗管使用的,由于硅管的输入阻抗比锗管高当采用不同电压的电路变压器的变比即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是不一样的,要看具体用几伏电压供电来选用变压器的变比来获得最佳阻抗匹配(声音大失真小)。先吃饭去稍后再聊。

网友:
引用 网友C:
ULN2283、ULN3718,及白菜价的TDA2822,8002A等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