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种接法都可以用,为什么?

楼主(2020-05-24):
为什么两种接法都可以用,为什么?

网友A:
一般功放只需要画L声道电路即可,上面电路左边的连线纯属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应该不需要左边的那根红线,

那种接法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功放只需要画L声道电路即可,上面电路左边的连线纯属画蛇添足。

这个整流后面那个电容可以加大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功放只需要画L声道电路即可,上面电路左边的连线纯属画蛇添足。

白板主好,记得以前您发过用27厂牛做的三极接法的单端,我找不到原帖了,能帮忙发给我吗?

网友C:
电源部分公用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要想的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部分公用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要想的复杂了

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