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7294PCB

楼主(2020-05-24):
Lay6文件,电源和喇叭保护部分一块板,7294后级一块板。
pcb文件
打板文件
实际上两块板子尺寸和螺丝孔位置是一样的,图片未处理好看起来一大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功放还是做在一块板上好。

原来是画了一体板的打算到捷配打板的,无奈捷配取消了5元打板券,只好分开来画,省下的打板费正好换一对7294。

网友B:
手下了 多谢分享。
如果有单面板的就更好了。

网友A:
集成功放还是做在一块板上好。

网友: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下了 多谢分享。
如果有单面板的就更好了。

双面板画起来比较省脑筋,所以一般不是自己腐蚀的电路板都画双面了。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不过双面的话一般都是把喇保给整在一起,还可以留个93电容的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