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我的土炮1876

楼主(2020-05-24):
装了两块1876功放板,一直裸奔了几个月,近日给它做了个小 窝。
裸奔着的板子
用的是8mm层板,刷了两道清漆。
60W的小牛。
尺寸比万用表大一点。
哥俩好。
装机时才发现尺寸预小了,要是加宽5mm,导线都走板底从散热片边长绕过会美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讨论:集成功放需要喇叭保护电路吗?集成功放的开关机冲击声倒是没有,会不会出现OCL末级管击穿后导致 ...

IC功放不是全都没有冲击声的,比如1875就有。后期的1876,4766,3886有静音电路所以没有冲击声了。至于保护电路,个人认为如果喇叭比较贵或者绝版了,建议还是加上吧,如果害怕继电器氧化可以使用密封继电器。毕竟喇叭的价格比IC贵多了,谁也无法保证你的功放永远不出问题对吧,一旦击穿有直流输出喇叭烧毁分分钟的事。忘不了调试一台分立功放时将家里一台猛牌箱子烧毁的事故,一缕青烟,喇叭怪声,随后低音单元飞灰湮灭...后来玩大功率大电流的功放都加上了喇叭保护。
最后默默的说下,我的1876没有加喇叭保护,一是喇叭不贵(ne95)二是机箱没空间了。用了大半年虽然没啥事,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担心,所以从来不接家里的贵箱子,一机一用,即便烧了损失也不太大。

网友:
这可不是土炮了,换上全铝机箱这就是一发导弹啊

网友B:
您这个不算土,很洋气,要真说有土味的地方,就是牛上那一圈“高品质纯铜线环形变压器,精品电源”

网友A:
搭车讨论:集成功放需要喇叭保护电路吗?集成功放的开关机冲击声倒是没有,会不会出现OCL末级管击穿后导致输出直流导致喇叭烧毁的情况?

网友C:
现代人穿古代衣服

网友D:
木盒古朴,易加工,散热如何?

网友E:
房子有些小了,建议底部多打些散热孔,

网友F:
小窝绿色环保,但是不是太暖和了点?

网友:
换个差不多的机箱,就不是土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不算土,很洋气,要真说有土味的地方,就是牛上那一圈“高品质纯铜线环形变压器,精品电源”

话说一些国产小电器都喜欢这种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讨论:集成功放需要喇叭保护电路吗?集成功放的开关机冲击声倒是没有,会不会出现OCL末级管击穿后导致 ...

这种情况似乎不多见,至少我这1876芯片是九几年用到现在一直好好的,如果不是比较贵重的喇叭这种小功率ic就没必要加保护了,加了保护的同时也相当于多了一道机械开关,时间长了触头接触电阻增大反而影响音质。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代人穿古代衣服

现在美女们还流行穿汉服呢,公园里经常见成群结队的汉服妹妹在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盒古朴,易加工,散热如何?

1876发热不大,一般音量开机几小时也就温暖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房子有些小了,建议底部多打些散热孔,

底部和顶部开了不少散热孔的,这枚芯片本身发热量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环牛功率多大?电压多少?

60w双18的小牛,勉强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窝绿色环保,但是不是太暖和了点?

温升还可以接受,平时就一般音量听听网络广播和流行歌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似乎不多见,至少我这1876芯片是九几年用到现在一直好好的,如果不是比较贵重的喇叭这种小功率ic ...

1876确实很耐用,我用到双36V直流都没烧毁,主要是喇叭箱档次够低所以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
所谓发烧,就是榨干手头器材的最大价值,而不是追新求异壕例外

网友:
做工 工艺不错 围观学习了 开眼

网友(2021-07-27):
小巧!建议还是用标准机箱

楼主:
偶得一块实木板,重新做了个外壳,现在结实多了

网友H(2021-08-27):
好像带前级,发个电路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带前级,发个电路图看一下

前级是5532运放,LM317/LM337稳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2032&extra=

网友:
木机箱别有风味

网友I(2023-05-19):
请教楼主:你的1876T芯片与铝散热片之间加了绝缘片吗?1876T封装铁片好像是与负电压连通的,不加绝缘片负电压是不是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你的1876T芯片与铝散热片之间加了绝缘片吗?1876T封装铁片好像是与负电压连通的,不加绝缘片负电 ...

散热片不接地可以不加绝缘片,散热片接地的必须加绝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