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作扫频仪的老师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5-24):
最近看到爱康木老师制作的亮点频标电路很喜欢,就跟爱康木老师讨要了一块电路板,装备安装。手头没有扫频仪就按照爱康木老师的扫频仪电路自己雕刻了一块电路板。安装和调试锯齿波波形、震荡波形都很顺利。465KHz的震荡输出频率的调整我是把频偏电位器50K调整到中间位置,在进行调整震荡线圈,使其频率调整在465KHz。10.7MHz也是这样调整的。
调试好震荡波形几锯齿波行后连接正常使用的中波段收音机,示波器选择X-Y模式进行测试,发现怎么调整扫频仪的各个电位器不能出现以前老师们发的调试图片波形。
各位老师们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现在出现的波形

我怎

么调

不能

形(借用图片)

楼主:
借用其他老师的调试波形,我怎么调整也不能出现下面图片中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用其他老师的调试波形,我怎么调整也不能出现下面图片中的波形。

这个简易扫频仪是没有频标的

网友:
那个检波电路有错误

网友:
试试这样行不行?

楼主:
谢谢 求知无足老师的回复,明天在试试。

网友A:
你画的检波电路虽然有错误,那只是没有倍压而已,应该影响不大。看你示波器的图像是上下对称的大色块,应该是检波没有起作用,显示的还是高频信号,估计检波电路还有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检波电路虽然有错误,那只是没有倍压而已,应该影响不大。看你示波器的图像是上下对称的大色块,应该 ...

我是按照下面的图进行连接的。

网友:
一般地说来,由于检波以后会产生直流成份,所以,检波回路一定要有直流通道。否则,检波电路就会工作不正常。楼主在一楼给出的检波电路,第一只检波二极管就没有直流回路,所以,这个检波电路不会正常工作。不过,也可能有其它情况。比如这只二极管性能不良,仅相当于一只电阻。

网友(2024-10-28):
我刚看到你的连接图,按你那种接法是不需要检波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