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增多 卸掉火花塞给发动机排水靠谱不?

楼主(2020-05-24):
现在南方下雨多 很多水淹车  我琢磨了下 如果 想省钱 自己给车辆排水  通过卸掉火花塞靠谱不?

我是这样想的 检查进气歧管有没有泡水  有泡水清洗   检查机油有没有进水  防冻液一般压力是平衡的 把副水壶的水换掉就行了

至于发动机 正常来说进不了水 除非 从进排气歧管进入  如果 是 排气歧管 倒是不用特意清洗  把进气道清洗干净就行了吧

如果是水多还好 如果泥巴多   我琢磨能不能 发动机不动 然后  用自来水直接从进气歧管冲   一直冲到排气管跑水  把泥水冲干净后   拧掉火花塞  然后 用手摇动曲轴  把水排出  之后不装火花塞 发动车子 用启动电机带动活塞把水排出  当然 能抽干净更好  比如用注射器抽

都OK后 发动车子 怠速让车继续热车  烘干水分

不知道这样不拆发动机的清洗方式靠谱么

我自己琢磨的   然后最后 循环一下 把机油换了就OK了

网友A:
肯定不行,如果气门打开状态,气门室,凸轮轴都是沙子,正时链条,变速箱都得打开,都有通气孔的

网友:
说起来很轻松,我觉得不靠谱,机械部分你已经说了,发动机部分只冲了油气路径,而且因为好多部件的工作面上存在油膜,光靠水是冲不干净的,同时还忘了换刹车油。另外,整车的电缆索的绝缘很重要,首先,泡了水的电系统会大大提高电路故障率,更可怕的还是车辆的自燃,会危及驾车人的生命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如果气门打开状态,气门室,凸轮轴都是沙子,正时链条,变速箱都得打开,都有通气孔的

如果仅仅泡水  正常还进不到气门室里面  除非整个车都淹没了  而且由于有密封 估计也就水进去 沙子也没那么容易进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仅仅泡水  正常还进不到气门室里面  除非整个车都淹没了  而且由于有密封 估计也就水进去 沙子也没那 ...

水如果漫过发动机,进排气门处就可能有脏水,不清洗会不会研了气门,涡轮增压怕不怕水呢,水箱电机,发电机,启动机,全车轴承,各种模块,大灯,喇叭,呵呵

网友B:
电脑部分进水了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部分进水了怎么处理?

拆了酒精清洗啊  如果进水的话 线路就吹干 自然风干都行

网友:
省钱……这么干不太安全吧。

网友:
老车可以,机械部分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如果气门打开状态,气门室,凸轮轴都是沙子,正时链条,变速箱都得打开,都有通气孔的

那修车的不是开气门盖松了气门摇臂再排水的

网友:
现在工地土坡围堰三缸小挖机比较爱多,听说有一台玩机挖机滚泥坑你去了甲方赔了6w,维修换了几个滤芯排水工时费2000搞定

网友:
以前在工地上一台柴油发电机,抽柴油把油桶底部的水抽入了油箱,运行时进入气缸而熄火了,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处理的,首先切断油路并清洗,后挨着拆卸喷油嘴,用手指按住喷油嘴的安装孔,间隙放气,排出水份。当然得多备着几组电瓶操作。

网友:
机油里面没有水就基本上没有问题,进气支管里面最好不要用水冲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