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70铁芯绕制的电源变压器空载电流150mA可以正常用吗

楼主(2020-05-24):
今天饶制一电源变压器,计算公式N个,各不相同,计算每V匝数为1.65-1.9不等,为安全起见,按1.65和1.9每伏绕制,结果空载电流为,按1.65和1.9每伏匝数为,150ma和120MA,如按150MA用,这个变压器空载正常吗,可以用吗

网友:
空载电流跟铁芯质量有很大关系

网友A:
不正常,空载接入电源观察下发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空载接入电源观察下发热情况

按铁损算,300VA变压器,空载电流不算大吧。

网友B:
300VA变压器,空载150毫安,空载功率大约45W.
有点大,最好空载功率小于十几瓦。
你试验一下吧,如果加负载,发热不太严重,就可以用,业余条件下,不能要求过高。

补充内容 (2020-5-25 10:03):
我不严谨,应该说:空载功率大约45VA.感谢大孔景元老师指导。

网友:
空载稍大,用是没问题的。我还绕过比你这个更大的空载电流的。

我最近绕的114铁芯电牛,空载40MA,我嫌小了,但也没招了。都绕好了泡好了,不想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铁损算,300VA变压器,空载电流不算大吧。

应该没问题,一般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10%左右,比较好的做到7%。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A变压器,空载150毫安,空载功率大约45W.
有点大,最好空载功率小于十几瓦。
你试验一下吧,如果加负 ...

还要考虑功率因数,实际功耗要小一些,一般小1/4-1/3的样子

楼主:
非常好的数据资料,看来这变压器空载电流是大了些,不过我是临时顺插得,要是对插可能会小些

网友:
我的105X70 铁芯牛 空载电流都60MA了  不过空载用电12小时不热 带负载也微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好的数据资料,看来这变压器空载电流是大了些,不过我是临时顺插得,要是对插可能会小些

实验证明铁芯顺差与交叉电感几乎相差一倍,因此正常情况下其空载电流会降低。放心大胆使用。

网友:
确实太大了,一般60MA左右

网友:
不算大,我测量过几个成品的电源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供参考;六灯机成品电源变压器70MA,14寸黑白电视电源变压器40MA;17寸黑折机电源变压器49MA;这是在输入220V时的空载电流,如果市电电压达到240V时,三种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分别为90MA;52MA,63MA.这些变压器空载电流都相当的大,但还是可以长时间使用。所以如果是300VA的变压器空载电流150MA虽不是很理想,但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想深究,就看一下功电流与无功电流的成分比例,空载时,有功电流大,是铁损大。无功电流大是圈数少。测量方法,可以借助示波器观察电流与电压的角度算出来。

网友:
现在的电压普遍偏高,最好是留2个抽头,我现在绕都是按240v

网友:
用智能电度表可以看出功率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A变压器,空载150毫安,空载功率大约45W.
有点大,最好空载功率小于十几瓦。
你试验一下吧,如果加负 ...

空载下,变压器是感性负载,其空载电流大部分为用于励磁的无功电流,真正的有功电流成分很少,其空载损耗功率不要说45W,能达到它的十分之一都大了。

楼主:
今天变压器绕制完毕,铁芯改对插后,空载电流有所下降,我用的是0.5mm白片,磁通量按1W高斯计算的,看来取值还是有点高了,按9000取值较为合适,350W变压器空载电流为125mA,介于合格和不合格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