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A7668ALC问题

楼主(2020-05-25):
请老师解答一下,TA7668想改手控ALC,问题是在7668的8与9角之间加一个电位器控制吗?

楼主:
我的问题好像没有说清楚,就是不用7668自动控制录音电平,改成手动的,这样录音信号可以提高,不知道怎么改动,请老师们给予解答,最好说出详细改法,谢谢。

网友:
把47uf改成100uf,旁边的2M改成可调

网友:
8脚直接接地就行吧。

网友:
8脚拉到低就是ALC关,8脚拉到高就是ALC开

网友:
我修过一个芯片内部alc坏了,声音小,无立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