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亚源12V2A开关电源电路图

楼主(2020-05-25):
手边的一个asia power device 的开关电源坏了。六脚微型贴片集成电路

网友:
一般都是反激的电源,要是对电路熟悉的话,可用OB2263芯片,管脚按功能代换进电路

楼主:
集成电路面

楼主:
变压器面。初步检查现象是低压输出侧短路。元件似乎不多,共模电感,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

网友:
可以用放大镜看集成块上的标示,或用手机拍个看图片上的内容;

网友:
先检查整流二极管看看

楼主:
输出端呈短路状态。怀疑输出整流二极管坏。拆下SR5100测量正反向均接近0欧。手边只有1N5822,耐压只有40V,想想不赌运气。某宝下单,5元包邮20支MBR5200,等到货换上再汇报

楼主:
增加电压与电流容量一倍,选用MBR10200肖特基二极管。TO220封装。散热更好。

楼主:
散热片打孔,将二极管涂散热硅脂,螺丝固定。焊好。加电测试,空载输出12.3V。带载工作正常。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