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新能源汽车充电问题的解决

楼主(2020-05-25):
    去年买的比亚迪秦PRO DM,使用随车配的充电器,有一段时间充电还算正常。但近来充电时,发现有时正常,有时就是断断续续,几分钟断一次,然后充几分钟,如此循环,根本无法正常充电。网上看了很多贴子,说出了各种原因,有的说是接地不好,有的说是插座不好,有说电压不稳,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为此还专门跑到4S店,检测下来,充电器没问题,建议我安装充电桩,但是小区没有条件让我装充电桩。无奈之下花200多元买了个3kw的充电器,结果问题彻底解决。再没有那种充电断断续续的情况出现了,而且充电功率能达到2.7kW。
    分析一下。随车配的充电器的电源插头直接在“缆上控制盒”上,由于充电电流比较大,很容易发热,造成电路保护而停止充电,停止充电后,控制盒温度下降,等温度下降到安全区域后变又开始充电。这就造成的充电断断续续的烦人现象。我另外买的充电器的“缆上控制盒”在车辆接口上,电源插头就是普通插头,尽管大电流(随车带的充电器,看到过的最大充电功率1.7kW,电流不超过8A,而后买的充电功率达到2.8kW,电流大于12A)也会造成插头微微发热,但是传导不到“缆上控制盒”上,因此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这两个充电器

另购的充电器

另购的充电器

楼主:
小蚂蚁家用充电器

网友:
这两个都是垃圾产品.

楼主:
能连续充电就好,不指望更高要求了。

网友:
比亚迪做电池是挺可以的,车开的怎么样?

楼主:
车开了7000多公里,感觉不错,提速快,用纯电开时,百公里在17度电左右,所以现在不用考虑以前的油钱了,合下来一毛多钱一公里。

网友:
像秦这种,感觉有点走了弯路,电耗有点高啊,用油油耗也高吧

网友:
电动车的充电还是要在路上想办法,最后公路的形态将会变的与磁悬浮相像才是出路。油能源的限制必然向电驱动公路发展,最后公路行车速度每小时600KM车其实是被电磁驱动的,我们可能看不到了,买充电器吧。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还是依靠单位和公共充电桩完成,家里不折腾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电车驾驶感

网友(2020-07-03):
厉害了   原车有保护的充电枪不用   居然买个没盒子的没保护的充电枪用   即便你想换  也要买个有盒子的充电枪啊   安全无小事   尤其是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