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diy台电子管AM收音机,有低电压工作的电子管推荐吗?

楼主(2020-05-25):
请教,有屏极电压不超过36V就能很好工作的电子管推荐吗?

网友A:
用直流电子管就行36伏就能很好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直流电子管就行36伏就能很好的工作.

可惜现在直流电子管不好找了,八十年代南京民航局开了一份清单要直流电子管,我没法解决。

网友:
X宝四处都是。

网友:
淘宝网上有,但价目不知道了,去年我还買了一些.

网友:
我还有一只.三级中放的烂尾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去淘宝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我去淘宝找找看

1A2,1K2不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我去淘宝找找看

1B2.2P2.2P3~

进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B2.2P2.2P3~

进库存~

多谢,我学习一下,目前对电子管一知半解。

网友:
国产管1A2,1K2,1B2,2P2, 这四个套管工作在36伏没问题。

网友:
俺电子管139经常听,积累经验如下:7个9V更好,6个够用,5个灵敏度可以,4个灵敏度稍有下降,可以使用。

网友:
河西版主,真抱歉你说的是八十年我以为是現在,误解了,瞎說說,那時你不认识我,厂内二瓦机仃产电池管倉库裡积压了很多很多,後来多处理了.这是談談老話.

网友:
这可就要看您打算用直流电子管还是用交流电子管, 是要做直放式还是要做超外差了. 直流电子管直放式, 一定行. 交流电子管直放式, 也行. 我曾做过一个交流电子管直放式的, 供电电压24V, 经倍压整流后得50V左右, 供您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41380&extra=
早几年也做过一个只用24V的,也能出声.

网友:
收音肯定没问题,想大声就难了。

网友:
不要一味的迷恋低压,电池式电子管用到60-70V没问题,而且也电不死人,因为即便5灯的工作电流也不足10毫安,电流要30毫安才对人有伤害,所以说采用高内阻电源即可,另外,对于70V的直流电压,人摸起来就是有点刺痛感,和交流电完全不同。所以我还是推荐用足电压。

网友:
其实用6A2, 6K2, 6G2,6J1都勉强可在12-24伏工作,48伏可搞6J1强放了。

网友:
外国有很多12伏汽車胆,变频、中放、捡波低放、功放(或者再推动锗大功率功放),欧洲有ECH83是变频胆,当然更神其是ECC86,在12.6伏甚至6.3伏时作FM高频头。本坛可达老师有过关于12伏汽车胆的发言。

网友C:
12V的屏压做AM的,有一套专用管子当年是设计在汽车上用的,管子国内不好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的屏压做AM的,有一套专用管子当年是设计在汽车上用的,管子国内不好找了。

原来12K5第一栅接B+,笫二栅接信号,而且要两个并联。谢谢。

网友D:
这是低乙电收音机部分电路。被logo遮蔽的是输出5mW与8mW。对低压低频放大最好还是使用晶体管或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低乙电收音机部分电路。被logo遮蔽的是输出5mW与8mW。对低压低频放大最好还是使用晶体管或集成电路。

多谢提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屏压做AM的,有一套专用管子当年是设计在汽车上用的,管子国内不好找了。

多谢,我看看淘宝上能找到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