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个录音机主轴电机改造方案

楼主(2020-05-25):
大家知道国产电唱机早期是单相交流感应异步电机居多,电机自身转动平稳振动很小,适应负载变动而转速变化很小(硬特性),能否用于磁带机主轴驱动呀?既可以算好传动比做一个小皮带轮通过皮带驱动,也可以通过正弦波逆变器产生15.几Hz交流直接驱动。用这种方法解决很多老机子皮带老化或电子调速器损坏的问题,当然要比换皮带麻烦,但有些机子是调速器问题,光换皮带不行。
请多多指教。
只是一种思路,不喜勿喷哈。

网友A:
能否把录像机的主导电机改造成唱机直驱电机?
现在废弃的录,放像机很多,总想给它们找点再利用的价值。

网友:
有实际的案例。
你研究一下 QUARTZ LOCKED DIRECT DRVIVE.
中文:晶体锁相直驱。
它的主导轴就是一个无刷电机,由晶体振荡器提供运行频率,很多三磁头机用这种方案,抖晃率极低

网友:
国产电唱机那个罩极电机转动平稳振动很小?我没看出来。它噪音大不说而且交流漏磁大,用于录音机那个电机漏磁被磁头拾取音乐那可热闹了。

网友:
这玩笑开的有点大。。。

网友:
直驱不一定石英锁相

网友:
好多直驱是自由开环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印象中电机本身是比较平稳的,只是电唱机的塔轮及摩擦传动引起了振动。而无刷电机本身是有脉动,只是因为设计好了振动频率处在50HZ以下比如10~20HZ。我的能力使我喜欢简单的东西。至于电磁泄露确实是需要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录像机的主导电机改造成唱机直驱电机?
现在废弃的录,放像机很多,总想给它们找点再利用的价值。

录像机的下磁鼓确实是个好东西,我也曾想过如何利用,可惜电路太复杂了
录像机是伺服电机,稳定度极高,不知能否取出其驱动部分来工作。
我曾有想法用硬盘的驱动电路去驱动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录像机的下磁鼓确实是个好东西,我也曾想过如何利用,可惜电路太复杂了
录像机是伺服电机,稳定度极高, ...

老友好!
鼓电机与主导轴电机极数有区别,从伺服原理上都一样,都有速度伺服和相位伺服,但如改成唱机的直驱电机,我想不需相位伺服,只要速度伺服就完全可以了,但从发展的历史角度讲,又有模拟和数字伺服之分,电路的复杂程度又有较大区别。没有详细研究,还请老友有研究成果能分享一下。
DIY大赛有位坛友做的唱机,要是用这个电机了那就有高技术含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友好!
鼓电机与主导轴电机极数有区别,从伺服原理上都一样,都有速度伺服和相位伺服,但如改成唱机 ...

老朋友您好!
在唱机上,速度伺服足够了。
大赛做唱机坛友,精加工手艺了得
坛内还有几位外壳制作高手,外壳漂亮。
随便聊聊,有点离题了

楼主:
那罩机式的交流电机振动和噪声小,是我感觉不对吗?前面朋友说噪声大振动大?因为转子铝框边条是倾斜的,克服了一部分转矩脉动,直流电机多为三凸极转子和一对磁机,应该每转脉动大于前者,而且前者转子为机加工件(融铝后要切削加工,动平衡好一些,后者手工绕转子线动平衡差点虽然好的电机也平衡好),我手头的电机通电后放在手心、放在木桌面都是前者振动小噪声小,今天又试了几个对比后还是这个结论。只是我没有高级直流伺服电机,只是比了一下常见的类似录音机的电机(9V6V12V三个)

楼主:
随身听里的小电机也声音小,但转速比较高,大一点的仔细听声音不小有电刷振动声音。交流电机无电刷声音,转速1450~1460左右,除了通电瞬间扭动一下后,转动的很安静。

网友C(2021-02-14):
直驱转速可以很准,但抖晃率很大;直流电机同理,其“旋转磁场”的形成是靠电流的瞬间换向来完成---无论是“有刷”还是“无刷”,其换向电流的“瞬变”造成了“抖晃”的根源;  高档唱盘为追求低抖晃,用稳频的三相交流电机,取其“旋转磁场”的对称、渐变和稳定!    不管何种“伺服”,那就是“闭环系统”,每一个“伺服动作”都是抖晃的根源!  录音系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驱转速可以很准,但抖晃率很大;直流电机同理,其“旋转磁场”的形成是靠电流的瞬间换向来完成---无论是 ...

学习知识了。

网友:
我考虑用电脑软驱电机做,

网友D:
用光驱或软驱里的步进电机不就行了,速度很精准

网友:
那车机呢,车机的电机还有磁头是否可以和普通收录机互换啊

网友E(2021-05-02):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录像机的主导电机改造成唱机直驱电机?
现在废弃的录,放像机很多,总想给它们找点再利用的价值。

可以啊,就是安装结构不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就是安装结构不好处理

楼主好!
有具体的改造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光驱或软驱里的步进电机不就行了,速度很精准

我也觉得用步进电机应该可以,IT产品里的各型步进电机很多,选个合适的来用,单片机编个程序,装个功率驱动和配套电源也不麻烦,有时间的话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