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5A稳压电源的数字双显表的电流有误差,微调后电流停留在26.4A永不变化,啥问题?

楼主(2020-05-25):
30v/5A稳压电源的数字双显表的电流有误差,微调后电流停留在26.4A永不变化,啥问题?方法不对还是已损坏?

网友:
没调好,或者电位器坏了

楼主:
电位器还可以旋转,就是电流值不动了,按图中说明,断电后用镊子短路pcb上两点,再通电,反复多次都不变,是不是还有啥技巧?

网友:
根据描述感觉好像有电容的电没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种小表头,凭印象画的电流取样放大部分的电路:

按您的提示,在不插电流线的情况下(因为插 了电流插座,表笔就被插座挡住无法测量了),测量1-4脚电压=0v,7-4脚电压=3.25v,估计微调电阻质量不行,弄坏了,取下来也不知道阻值多少?哪位知道阻值告诉一下,这种贴片微调电阻怎样拆卸?

网友:
表头坏了,我的也是在微调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下旁边,就成你这个样子了!电压表数字停在一个值就不动了!

楼主:
用尖头烙铁拆下贴片电位器,pcb上A,B是相通的,电阻实际是AB和C之间的阻值,换上20k电位器,但显示电流还是26.4A,旋转电位器丝毫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尖头烙铁拆下贴片电位器,pcb上A,B是相通的,电阻实际是AB和C之间的阻值,换上20k电位器,但显示电流还 ...

  短路C、B两点,测7脚电压......

楼主:
短路C、B两点,测7-4脚之间电压仍为3.25V。

网友:
358有毛病了吧

网友:
表头坏掉了,换个吧十多块钱。这个表头供电最好低些,我都是用12伏,调整时把身体放一下静电,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帮助,算了,确实很麻烦,淘宝上100v/10A的基本在9-20元,我买了个 17.28元的,希望质量能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帮助,算了,确实很麻烦,淘宝上100v/10A的基本在9-20元,我买了个 17.28元的,希望质量能好点 ...

17.28元的表头是几位的?我买的4位的红蓝双显示表头100V、10A的、是15.5元包邮。

网友(2023-05-16):
我加到22v,然后完蛋了!黑屏!

网友:
这种表微调很脆弱,一定是微调被你干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