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完成的半磁环双调谐场管矿石机

楼主(2020-05-25):
最近试着制作了几款木盒矿石机,这只是新试制作的半磁环双调谐空间耦合场管矿石机。把一只大磁环锯成二半,二个半磁环线圈相隔一定距离通过空间电磁耦合。具有电路简洁,有良好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这是设计的中波段矿石机。附上电路图和制作过程。
制作时的注意点,同样的磁环线圈,在锯开一个缺口后,电感量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需要增加一倍多的匝数才能保持和原来的电感量一样,如果锯成二半,则电感量又要下降,需要再增加一倍的匝数才能达到原来的电感量要求,所以,一个磁环锯成二个半磁环,要想到达到原来的电感量,匝数大概要为原来的四倍多左右,所以只能采用更细的绕才能保证绕得下,采用较大的磁环,可以减少匝数,或将二个半磁环重叠使用也能减少匝数要求。制作时需要要注意这些。
在试验接收时,通过调整二个半磁环的开口距离来调节耦合效果到最佳状态

方框大环矿石机(a).rar

网友:
这个外接天线有多长?声音能在十平米房间听清吗?输出电流有多大?谢谢!

楼主:
附上半磁环双调谐场管电路和二极管电路,以供参考

网友A:
双调谐矿机非常好,可以在强台的夹缝中收到微弱的远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调谐矿机非常好,可以在强台的夹缝中收到微弱的远地台!

感谢老虎哥一真的支持关注,这个半磁环双调谐依靠空间耦合,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电路也变得简洁,非常有意思的。

网友B:
感谢版主又有新的创意,磁环锯半
双调谐调制作的关键是同步和耦合,调的好,灵敏度和选择性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版主又有新的创意,磁环锯半
双调谐调制作的关键是同步和耦合,调的好,灵敏度和选择性大增:handsha ...

谢谢你的关注和支持,一个磁环锯成二半,材质一样,匝数一样,电感量很接近了,只要调节线圈的间距可以做到相当一致 ,通过测量调整可以把误差控制在1UH以下,双连只要调整得好,误差也能控制在1P以下,所以同步也能做得很好,半磁环通过二个端截面的距离控制,无级调整耦合度。可以调节到最佳状态,选择性大大提高的情况下,灵敏度也有保证,由于分布电容的影响更小,频率范围内高端更可以得到保证。

网友:
许版主的这台矿机又是一个创新,可以一试。

网友C:
新的发明,新的创举,“半磁环双调谐场管矿石机”,赞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发明,新的创举,“半磁环双调谐场管矿石机”,赞赞赞

感谢关注,这对半磁环依靠两端截面控制间距来达到调整耦合程度,以获得最佳的耦合效果,在保证灵敏度的情况,获得最佳的性能,选择性大幅度提高,分布电容影响大大减少,频率范围更宽,高端频率更高一些,电路也变得更简洁,现在同步问题已经很好解决,在有电感电容表的条件下,制作二个一样电感量线圈不再是难事,双连也很容易调整到同步变化,这样就能进一步保证双调谐电路的性能发挥,很值得一试,矿石机群里已经有不少朋友开始制作这款矿石机电路。

网友:
机器很漂亮 加分 点赞  关于断磁棒 本人有个土办法 用2B铅笔在磁棒上画出要断开的轨迹 比如磁棒某处画一周360度 此处就是断点 用市电接出两个接头电极 火线那端中间串连一只200瓦灯泡 两个电极接触画好的圆圈 0度和180度的地方 一下就断开了 怎么画怎么断 画哪断哪 非常方便

网友(2020-12-27):
矿坛里高人不少啊!这种方式还是第一次见到,两个半环,设计成机械调整就更好了!

网友:
矿坛里高人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