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式中短波单调谐磁环矿石机

楼主(2020-05-25):
利用暂乘下的一些元件,新制作一只中短波单调谐磁环矿石机。如图,有电路图和实物图

网友:
不错。短波磁环线圈用单股镀银线效果好不少。

网友:
坐2棑,认真学习取经

网友A:
不错,再次学习!您这次使用的是MA表,灵敏度够吗?可以有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再次学习!您这次使用的是MA表,灵敏度够吗?可以有显示吗?

采用1MA的表头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装样子门面用,另一个是量程适当大一些,省得超量程和使用短路开关或扩大量程开关,同时量程大的内阻小,对信号的损失更小,在小信号只能听到就行,以听为主,在信号足够大时,以测量最大信号强度参考,所以,就算不装也没啥了,一般信号强度基本在一百微安以下,但在特殊情况下,信号强度会很强,会超出表头量程,所以,有时候也会采用短路开关或扩大量程的办法,我是否 直接弄个量程足够大的,省去了这些麻烦,小的表头,虽然弱信号时指示明显一些,但过弱的信号只能差别有无,也无法有效收听了,只能在统计在算是多收到一个台的意义罢了。所以,表头就是摆头,不必过分在意。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及时回复!再次感谢!

网友:
机器很漂亮 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