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讨论:突发奇想,7极管1,3栅接在一起会怎样?

楼主(2020-05-25):
如题,
1A2和6A2第1栅是锐截止,第3栅是遥截止,6U1第1栅是遥截止,第3栅是锐截止。

1,3栅连到一起作为5极管使用时会怎样?我估计:
1. 跨导会增大。
2. 还是遥截止特性。

1,3栅连到一起,作为栅极,2,4栅作为屏极,当做3极管使用会怎样?我估计:
1. 跨导也会增大,但不会像接成5极管增大那么多。
2. 也还是遥截止特性。

有这样用过的吗?如果有,请谈谈体会。
希望有条件的朋友测一下特性曲线看看。

如果有朋友觉得我是吃饱了撑的,请一笑而过。

网友:
支持遥截止管应用音频话题,包括1k2  6k4等等

网友:
就像五级管接成三极管一样 得不偿失。

网友:
理论上多栅并联做控制栅,只要有一个栅是遥的,总体特性就是遥截止的

网友:
   1A2,6A2接三接五都失去了7极变频管的作用,作为其他用途毕竟非1A2专业所为,功能大打折扣。

   50年代后期是1A2的辉煌期,当时农村普遍没电,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建有广播站,这样出现了装低压单管收音机的热点,入门习惯上欢喜用直流五极管,把抑制栅当信号栅使用,在第一、第二栅上加接极小的正电压,以消除密集在栅阴极间的空间电荷,从而使阴极(灯丝)放射出来的电子全部或绝大部分都能飞向屏极,使耳机发声。这样做虽说屏压可以降低,但屏流仍然不小,因此仍旧达不到节约乙电池目的。又由于第三栅和屏极的距离很近,放大率就会降低。具有独立抑制栅的电子管一般也不易买到。因此,就想到了1A2。
  从线路上看,和一般再生式单管机一样,不同点是改用1A2Ц(或1R5)作再生式检波,把第1栅作信号栅,第3栅和第2、4栅相连当作四极管使用,同时也试验了把第3栅和第2、4栅一起和屏极相连当三极管使用效果差不多。这样做就帮助屏极吸引从阴极飞出的电子,从而不在消除电于管的空间电荷上打主意,屏流不致增加,延长了乙电池的使用寿命。又由于第一栅和屏极之间的距离较远,提高了电子管的放大率,灵敏度有所提高。

   又:是利用两只1A2电子管做的低乙电二管机。G1作再生检波,它的第3栅与第2、4栅对交流而言是接在一起的,由它们供给再生,屏极输出音频信号。电子管G2接成三极管做功率放大。
电路的特点是:(1)检波级的栅漏电阻用得很大,且接正电位,这样就解决了阴极的电子云飞向屏极,(2)用电省,乙电消耗量总共不到1毫安;(3)用半可变电容器调节再生,调节合适后,就可固定不动了。

   又:1A2用作来复式高放低放,另一只1A2做再生检波,都接作五极管用,帘栅极直接乙+,振荡栅和信号栅连在一起,比较将信号栅接到帘栅上去,可以减低屏流,节、省乙电。

   又:用1K2担任再生检波,1A2担任低频放大,只用9伏乙电,便可带动小功率的舌簧扬声器,远地电台可用耳机收听。对于农村无交流电源地区尤为实用。乙电池正极通过5M电阻R1加到1K2的栅极,
1A2的第二、三、四栅和屏极相连,使电子能够顺利地从阴极飞向屏极,因而电子管能在低屏压下工作。

   又:用一只1A2П和一只2П2П,都接成三极分作检波和低频放大。1A2П接成三极管使用,这样不但简化了电路,而且再生力强,工作比较稳定,控制也很平滑。

网友:
这个6A2的电路当时不大受欢迎。只是为某些手头有电铃变压器又不敢采用热底盘的人选用。那时变压器非常贵。那时我都是制作热底盘机,以后就对电徒手操作,直到中年毫无惧感,最高66KV不过得用绝缘杆。业余干了1年多。

网友:
栅极加的负压逐渐增加,管子会逐渐趋于截止。两个栅极并联并逐渐增加负压,只能是截止的更快些。所以我倾向于锐+遥=锐,至于截止前的线性表现,那依赖于管子的结构和两个栅极与阴极、屏极的相对位置吧,得具体分析。

楼主:
谢谢于海旺和jupeter两位资深坛友。
于海旺坛友全面阐述了直流电子管在低压下的再生收音机的各种用法和特点。回想我的第一个电子管是在1958年以1.5元买的业余品1A2П,可惜第一次做单管机就不小心烧掉了。后来用1A2П(接成三极管)和2П2П做了两管机,15V乙电,效果还不错,用一米拖线作天线在北京可以收到全部中央台和北京台,用耳机。
仔细想了一下,jupetert坛友所说的有道理,接成5极管时的确应该是锐截止特性。但接成3极管时有所不同,1A2和6A2第1栅是锐截止的,因此还没等遥截止的第3栅起作用,2,4栅和屏极的电流就被截止了,而6U1有所不同,它的第1栅是遥截止的,第3栅达到截止电压时,第4栅和屏极电流被截止了,而第2栅的电流受第1栅的控制还没截止,因此应该是遥截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