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源变压器还挺费劲的,一直震、一直叫。。。

楼主(2020-05-25):
想要为6V6做个电源牛,用新H14片按照如下参数绕制。带一只6V6试了一下,实测灯丝电压6.6V,相差不大。试验时没有浸漆、没有上螺栓,电牛的叫声挺大。如果紧好螺栓、浸漆后,还会有震动、叫声么?

楼主:
片子插的还算紧,明天上好螺栓再试下。还有,针对牛叫,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这个牛,我用的86片厚60毫米,片子0.5的按1T2.5a计算的,也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我用的86片厚60毫米,片子0.5的按1T2.5a计算的,也没啥事。

关键是牛一直叫。紧好了螺栓试了下还叫,浸漆后会好些么?

网友B:
牛叫,还是匝数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叫,还是匝数少了

好的,我明天在手动算下

楼主:
牛叫声像是涡流的声音,并不是啸叫。。。

网友:
叫的话泡绝缘漆里一天,拿出烘干就可以了,但计算数据不对,会发热,严重会烧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叫声像是涡流的声音,并不是啸叫。。。

测量一下空载电流,看看是不是太大,电压得按230伏算,现在电压都高,我简单算了一下初级得600圈左右,和你的计算差太多

楼主:
空载坚持了3秒钟就冒烟了。。。

楼主:
看来数据是有些差太多了。。。

网友:
有短路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牛一直叫。紧好了螺栓试了下还叫,浸漆后会好些么?

关键是外框用螺钉固定紧了而铁心的舌头处还是松的,最后应该用薄层压板插入铁心舌头和线圈框之间使之紧实,这样才会没有震动声或震动很小,然后浸漆才有效。冒烟是有局部短路或线圈圈数计算错误,看你给出的参数圈数基本没问题,估计是有局部短路现象(初级、次级短路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空载电流,看看是不是太大,电压得按230伏算,现在电压都高,我简单算了一下初级得600圈左右,和 ...

请问计算时,新的H14片取多大的 磁感应强度合适?1.1,还是0.9?计算出来的值相差还是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外框用螺钉固定紧了而铁心的舌头处还是松的,最后应该用薄层压板插入铁心舌头和线圈框之间使之紧 ...

谢谢提供的办法,我用的塑料的工字框,一定试试这个办法。另外空载电流控制在多大合适?10%以内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计算时,新的H14片取多大的 磁感应强度合适?1.1,还是0.9?计算出来的值相差还是挺大的。。。

我取1.0,初级668圈,按我的计算和你的实际圈数对比,你的初级电压是157伏。

网友D:
冒烟说明变压器起码有匝间短路;嗡嗡叫声只能是钢片间有间隙,夹紧后如还有程度不同的叫声,一般通过浸漆可以消除,严重的也能得到改善。匝数少反应的是发热,不会冒烟,与叫声无关。

网友:
看到楼主的计算表中,初级匝数只有450匝左右,觉得太少了。我绕牛时多数是根据铁芯的大小估算的。楼主用32X60铁芯,初级匝数应该在620左右,做出的牛空载电流小于100mA,空载功耗2-3W左右。

网友:
记得我的Z11拆机铁芯32*50的铁芯初级是590圈,空载电流好像是60mA,没有声音很安静,我是层层垫纸无边骨架绕的,这种拆机铁芯很便宜,用起来划算。

网友:
我用他的铁芯计算下电流密度取 2.5 磁通密度11000  初级 563  线径0.6 电流 0.7 2.44T/V  可以长时间工作稳定 不热

网友:
匝数少了,现在的电压偏高,我一般都是按照240v绕的,还有就是试验的时候串联个100瓦灯泡看看灯泡是不是会亮,如果亮就是匝数少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按照书上的方法手动计算了一下。铁芯的磁通取得有点高了。按照10000高斯算了下,初级确实要600圈左右。至于冒烟么,因为屏蔽层的绝缘纸垫少了。。。后来上了3层绝缘胶带,加两层绝缘纸,两层的漆布。就没有冒烟了。。。

网友E:
不如买一个全铜的环形隔离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220V做高压,用小梭子穿绕灯丝组,非常简单实用。

楼主:
在弱弱的问下,现在我只绕了初级和一组6.3V的灯丝绕组,怎么测量次级的空载电流?一定要绕好次级高压才能测量么?使用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如买一个全铜的环形隔离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220V做高压,用小梭子穿绕灯丝组,非常简单实用。

我以前就给伙计做胆机,就是买的环形1:1的隔离变压器。功率有60伏安,有80伏安以及120伏安。分别做了6J1X2,6P1X2。6N1X2,6P14X2以及6N1X2,6P14X4并管。灯丝绕组穿绕,很方便的。

楼主:
挺好的办法,下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冒烟说明变压器起码有匝间短路;嗡嗡叫声只能是钢片间有间隙,夹紧后如还有程度不同的叫声,一般通过浸漆可 ...

请问于版,现在我只绕了初级和一组6.3V的灯丝绕组,怎么测量次级的空载电流?一定要绕好次级高压才能测量么?使用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档么?

网友:
      测量空载电流是衡量变压器的效率与空载情况下变压器的发热程度,那么必须把变压器绕完,在初级串入交流电流表(带有交流电流档的万用表)mA档的(由大到小拨档位)直到近于表盘中值读取。

网友:
初级220v,235v两档计算圈数,如果是H14片子的话磁感应强度取1.4也没问题。LZ的变压器应该是有匝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坚持了3秒钟就冒烟了。。。

    这已经是严重短路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今天完成了牛的测试。空载电流42ma。完全满足要求。看来H14片子取10000高斯,还是比较合适的。在没有浸漆的情况下,插紧片子,哼声也得到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