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6V6单端

楼主(2020-05-25):
想请教下各位大师  把原来的12AX7改为6N2   可以吗  效果如何   谢谢

网友:
好听,不好听是个系统工程,不是換个管就能解决的,整个工程的重点是用个好一点的輸出变压器,这要比換个管強多了.

网友A:
看着像乐潘额电路,实际做过,挺好的。输出牛还是关键

楼主:
我知道灯丝接法有区别的  就是改用6N2音色如何呢?

网友B:
可以,但是x7声音好些

网友C:
      12AX7与6N2 除掉灯丝有差别外电子管参数是一样的,曙光的假洋鬼子12AX7就是国产的6N4,60年代开发目的是用在剧场礼堂的扩音机中,由于当时音源的局限,机器采用多级前级放大,这就对电子管的噪声系数提出较高要求,号称6N2的低噪管6N4应运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AX7与6N2 除掉灯丝有差别外电子管参数是一样的,曙光的假洋鬼子12AX7就是国产的6N4,60年代开发目 ...

原来如此  谢谢于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x7声音好些

  嗯  家里有个仿马兰仕7   是还不错

网友:
可以使用 效果吗 在于个人

网友D:
做好了一樣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好了一樣好听.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主要家里还有个6N2

网友E:
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灯丝接法有区别的  就是改用6N2音色如何呢?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样

好的  谢谢海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的 已经收藏

网友G:
我改过木耳听不出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乐潘额电路,实际做过,挺好的。输出牛还是关键

没错  是乐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改过木耳听不出区别

用6N2  灯丝接线也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个电路扯淡的地方很多,6V6根本不要2K电阻,至于为什麽,日本人斋藤章英在50年代《负回授放大器》一书中写的很明白。

网友:
也许斋藤章英是对的。

网友:
还是输出变压器对音质影响最大。

网友:
如果箱子不给力,胆机再好都是白搭。。

网友:
不用特制牛啊

网友:
这些低频电压放大管,尤其是那些明管近代的几乎都是曙光产的有国外贴牌,就是换个字符而已!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不同的只是管脚镀成金色!

网友:
做来做去,还是选择经典传统的线路吧,容易好声且易成功。

楼主:
各位老师傅  再请教下  这个6V6单端  前级6N2阴极电阻1K上要并联电容吗?图纸上没画  自己也搞不清楚   在此感谢大家能解答给小弟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