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159电子管收音机的区别

楼主(2020-05-26):
关于上海159电子管收音机,我看网上有159  159-1  159-2  159 -3  这些型号到底有啥区别,性能方面有啥差异,知道的老师给说下,多谢

网友A:
你自己加以比较吧,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图是上海159型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加以比较吧,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图是上海159型收音机......

谢谢,159一2比较讲究,整流胆有独立灯絲绕组,有音调,有猫眼,拾音挡变频,中放、猫眼停电。

楼主:
单从性能来说,那款比较好,请老师解答下,多谢了,我看了,半天不太懂

网友B:
这几个型号的电路差异,主要是在音频放大部分。可以见到负反馈电路的兴起和使用方式的变通。

楼主:
有没有这几款型号的具体对应的参数,比如灵敏度,选择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9一2好,三楼的老师已经说得很详细

嗯,是的,感觉性能方面159-2有独到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型号的电路差异,主要是在音频放大部分。可以见到负反馈电路的兴起和使用方式的变通。

那也就是说区别在于音频放大部分,对于接受灵敏度,选择性这些区别并不大,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区别在于音频放大部分,对于接受灵敏度,选择性这些区别并不大,是吧

是的。除非换用性能更好的元器件。相同的电路,相同的元器件,性能是不会有差异的。

网友D:
159-2性能较好,三波段,喇叭是165mm的(其他型号有的是124mm的有的没有标注)。有音调控制电路和调谐指示,特殊设计的波段开关,不用的波段可以短路,避免不良影响。

网友E:
159和159-2是概念机。只有电路图流传。找不到实物,或者实物极其罕见。常见的只有159-1和159-3。其中五灯为159-1,六灯为159-3,增加一只猫眼。两个型号检波低放管根据生产批次不同,有6N2和6G2两种,与157的情况相似。机芯后面铭牌虽然是159三个字,但与159原型区别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9-2性能较好,三波段,喇叭是165mm的(其他型号有的是124mm的有的没有标注)。有音调控制电路和调谐指示 ...

感谢老师的解答

楼主:
感谢老师发来的参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9和159-2是概念机。只有电路图流传。找不到实物,或者实物极其罕见。常见的只有159-1和159-3。其中五灯为 ...

感谢,了解,少走不少弯路,我还纳闷,为啥网上都没有159和159-2,原来本来就很少见,多谢

楼主:
159-2的详细参数哪位老师有,不是电路图,我想了解比如灵敏度 选择性等

网友F:
不看实物,就看图纸上看,最大的看(其它的电路用耳朵是听不出什么差别的)点:2、3型多了一只指示管子,收音和放大都是一样的。例如:后级,一级前级放大一级功率放大都是一样。从现在的科学观点来说,同一种产品,用最简洁、简单的工艺生产出来,这种生产工艺是最先进的。例如我们的预警机,搞了几十年了,要什么样的雷达、什么样的接收系统、采用什么电子电路,研究来研究去都没有弄好...最后还是黄海用生命换美预警机的迫降...我们的科学家上机一看,预警机就是这样简单,我们的科研人员抱团落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看实物,就看图纸上看,最大的看(其它的电路用耳朵是听不出什么差别的)点:2、3型多了一只指示管子,收 ...

嗯,有感悟,是这样的,有时候感觉很复杂,真正了解了,揭开了神秘面纱,发现,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