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短波宽带30Mhz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0-05-26):
我想找到一个简单的高功率宽带功率放大器图纸,器件廉价点的比如用9018三极管

楼主:
30以下一起全发射的那种功率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30以下一起全发射的那种功率放大器

高频功率放大有点难,记得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里面是3~5百元一个多脚模块,放大能力也就39多DB。

网友:
大功率的器件没有便宜的

网友:
9018並管,可以一试

网友(2020-08-18):
我对这个也有兴趣,网上有电路图,一般用d882输出3瓦左右,用场管功率更大10瓦以上,

网友:
到咸鱼上看看,应该有。

网友:
用2SC1971   做短波甲类前级推动后面功放,1971增益高   短波线性度也好。

网友:
请到哈罗CQ网站上去,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