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指导,绕6p3p滤波扼流电感数据

楼主(2020-05-26):
手头有0.25和0.5的漆包线,老师们给个绕扼流电感的数据,铁芯尺寸和绕线匝数。

网友:
扼流圈不需要数据。首先他的电流需要满足两声道高压电流的总和、一般还需要加30%左右余量。其次、电感量大小要求也不高,绕满骨架、匝数越多越好。
你现有的这两种线都不合适、0.25的太细、电流不够;0.5的又太粗了、匝数少电感量小浪费。应该用0.29~0.31左右的漆包线,按2.5A计算最大载流量约160mA左右。满足两只6P3P屏流略有富余。

网友:
可以参考:66铁芯,0.25线双线并绕2千匝,电感约5H。

网友:
200mA,10H扼流圈数据:0.31mm漆包线3162匝,铁芯截面积9.07平方厘米,空气隙1.14mm。
0.51mm漆包线,电流400mA ,10H,铁芯截面积32平方厘米,2250匝,空气隙3.13mm。
0.25mm漆包线可以做两个,用5~6平方厘米铁芯绕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