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6n3耳放电路图有几个参数没标

楼主(2020-05-26):
这个6n3耳放电路图有几个电容C1和C2和电阻参数没标。哪位哪位大神帮我看看

耳放

耳放

网友:
根据实际音频负载阻抗和频响要求,C1/C2建议容量0.1~0.47μF,电阻值写了X2就是2个相同。

楼主:
谢谢大神,我试试

网友:
请教,这种不配输出牛的耳放,效果好吗?

网友:
只有C1C2没标,其它都标上了呀。

网友:
C≥318/47x20 =0.338,可以取0.47微法。 47为次级栅极电阻=47K,20为最低频率。没有输出变压器由于阻抗不匹配,效果不如阴极输出电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