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问题,录音机扎带

楼主(2020-05-26):
学生不是老烧,只玩一些低档次的卡座,最近没事用卡座录磁带玩(都是垃圾货)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扎带,就是磁带不在压带轮与主导轴之间,左右跑偏,不是所有的磁带少数,但是跑偏的磁带在别的录音机上还正常,卡座是旋转磁头的,压带轮和皮带已经换了,有些磁带的定位孔已经修理,目测压带轮与主导轴接触良好没有机械故障,跑偏的磁带是一些带基薄的和一些英语(在老式大压带轮的机器上没有任何问题)这个问题怎么修理,为什么有些磁带在一些机子上走带不顺畅?

网友A:
主要是收带轮无力,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收带轮无力,所致。;

谢谢你的解答,但问题不是收带轮无力,这个问题我已经处理了,谢谢。

网友B:
我觉得绞带是个综合问题 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绞带是个综合问题 很头疼

不是绞带,是扎带,就是磁带在主导轴左右溢出。

网友:
同属于综合症。观察压带轮轴是否偏移 换压带轮试试看

楼主:
本人是一个打工的,没有多余的钱买那些高大上的机器,只能弄些低档次的,这些东西时不时出些故障,头疼但是喜欢弄,看着里面的那些轮子转非常有意思,现在是机器一桌子,带子一柜子。

楼主:
就是这个机器,以前发过图片,加了2个带仓门灯,原先是2个绿的有点渗人换了2个白的,此机是组合机上的(50元加收音头和均衡器),没有变压器加了个交流双9伏的,录音效果自我感觉良好,就是有时候不高兴就扎一次带,不修理明白誓不罢休

网友C:
听高手说是主导轴弯曲或者压带轮架子变形,我有这样机器,大部分磁带咬边,没法正常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高手说是主导轴弯曲或者压带轮架子变形,我有这样机器,大部分磁带咬边,没法正常播放。

你好,毛病已修复,是带舱门与机芯上的磁带定位安装时有点歪斜,修正后毛病排除。

网友D:
一般来讲,轧过的带子放第二遍还会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讲,轧过的带子放第二遍还会轧

老兄说的非常对,但是扎过的带子用不扎带的机子压过几次还能恢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