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调不冷

楼主(2020-05-26):
我原来那部北斗星就是蒸发器脏,看上去表面被灰尘阻挡了三分之一,后来用洗洁精和清水冲洗后风量明显增大,制冷效果也好很多。
至于b,清洗冷凝器,这个你洗车时顺便冲一下就好。
c,加制冷剂,这个也许有可能。

网友:
空调没异味不用清洗管道,当然洗了更好,冷凝器一般还能看到脏了就洗车洗下,看下蒸发器脏没,可以接表看下却氟不,时间长了一般都会缺,车用空调一般都是半密封不像家用的全密封不漏不会缺

网友A:
我的07款蒙迪欧2.5V6版前几年也发生空调失效,是完全没有冷气,前一年夏天加了冷媒,第二年夏天又故态复萌,自己科普了下,淘宝买了制冷剂、堵漏剂(2管)和冷冻机油,路边店40元加入,总开支不足百元,至今已三年,一切正常。
堵漏剂治空调失效适用于制冷剂慢性泄漏的场合,那种新加制冷剂后十天半月就失效的可能就无济于事了。

网友:
清洗呢 自己就能清洗  气泵吹吹   至于说加氟也能自己加  先找个压力表测下压力 如果偏低就要加了 高低压都偏低的   这样自己抽真空 重新加氟  你要是在北京可以借给你工具  我感觉你加1kg氟利昂过去  也用不了20吧  再说小车加不了1kg  几百g就够 我一个前后空调的大福田才950g

网友:
先检查制冷剂压力,在查压缩机电路吸合和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07款蒙迪欧2.5V6版前几年也发生空调失效,是完全没有冷气,前一年夏天加了冷媒,第二年夏天又故态复萌 ...

请教一下堵漏剂的购买途径
我的车也是空调慢漏,半年加一次制冷剂,五一加一次,过一个夏天,到了十一又不冷了,再加一小瓶又好了,之前我也在网上搜过堵漏剂,不过不知道哪个店的产品好用,所以拖到现在也没买,你的尝试简直就是福音啊。

网友:
我的汽车空调15年一直好好的,去年开始不冷了,到修理厂换了冷凝器和好多东西,花了2000多,还是有慢漏。不修了,自己买了几瓶雪种和堵漏的,现在夏天到了,加一瓶空调就冷了。感觉汽车空调慢漏了很难修的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A:
淘宝上买的,80克/罐,买了2罐,和制冷剂一起加入的,已经几年了,制冷性能与新车没区别。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575aam25d9
我买的15元/罐,一定要2罐,一次加入,一劳永逸。

网友:
洗一下蒸发器有点用,还有就是加氟,别的都不好使,冷凝器指的是前面水箱边上撞风那边,时间长的话可以洗洗,也有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的,80克/罐,买了2罐,和制冷剂一起加入的,已经几年了,制冷性能与新车没区别。
https://item.t ...

多谢回复!准备买上两瓶,再需要添加制冷剂的时候就加上。

网友:
一般都是 b和c,最后才a。。。。

网友(2020-07-09):
同问,太阳下晒久了,开空调多长时间都感觉不太凉,除非在庇荫处待几分钟

网友:
着车开空调,摸压缩机细管有没有热量,有的车在管子上或者干燥瓶上有观察孔,看有没有制冷剂流动,再看冷凝器和蒸发器脏不脏?

网友(2020-08-09):
先加雪种试下

网友:
a b c搞搞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