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看看这3个电源牛哪个更合适

楼主(2020-05-26):
请老师给看看,这三款哪一款更适合6N3推6P3P单端机,前两个铁芯是105*60,230元左右,后面一个铁芯105*50,130元左右,从经济实用角度考虑选择哪一款?

105*60(230元)

105*60(230元)

105*60(230元)

105*60(230元)

105*50(130元)

105*50(130元)

网友:
单端机参数真实的话130块的功率就够了。

网友:
105*50经济合算,功率够用。少100元呢。

网友:
105*50变压器是不是铜线的?270W说明了是纯铜线的了。

网友A:
要铜线的才行,有工具还是自己绕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铜线的才行,有工具还是自己绕比较好

会绕输出牛,不会绕电源牛,怕自己绕的会叫

网友:
输出牛会绕,电源牛还不是差不多绕呀,无非匝数更多而已,能够高温浸漆再烘干的话,就不怕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绕输出牛,不会绕电源牛,怕自己绕的会叫

输出牛你都会绕了,电源牛应该难不到你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牛你都会绕了,电源牛应该难不到你才对呀.

输出牛不用浸漆,电源牛要弄什么屏蔽铜箔,绕组又多,还要浸漆,很麻烦,弄不好还要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牛不用浸漆,电源牛要弄什么屏蔽铜箔,绕组又多,还要浸漆,很麻烦,弄不好还要叫

你都会跑,还怕走啊?现在有不用烘干的绝缘漆,浸48小时,晾24小时。绝不会叫。屏蔽层现在有涂胶的铜箔,效果超级好。自己绕的变压器用着放心,当然也省钱。要图省事就另说了。做胆机不就是找个动手的乐趣吗?

楼主:
输出牛3夹3,夹2多简单,没研究过电源牛,不敢绕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牛3夹3,夹2多简单,没研究过电源牛,不敢绕

找几个废的变压器研究下就好了,我刚开始就是这样试验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铁芯的磁通不要取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