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PB的芯片是那个型号,替代的型号有那些?

楼主(2020-05-26):
荣耀立方Ws860S路由器上面有一个丝印PB的IC,不通电。查到这个IC后面的DC-DC电源芯片都没有输出。把这个IC的5,6脚短接,可以通电开机路由器板正常有wifi信号,但电视盒板不正常。请教这个IC可以用什么型号替代?5,6脚短接是正常的吗?原机是没有分开没有短接的。

楼主:
太感谢了!我查一下资料看看能不能救。

楼主:
请问你是如何看丝印查到IC型号的呢?现次表示感谢!

网友:
看了你的PDF它的5、6都是Drain pin,LZ说短接5、6就有电了,不知道LZ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