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 D322-1 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和详细参数哪位老师能发下,多谢

楼主(2020-05-26):
海燕 D322-1 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和详细参数哪位老师能发下,多谢

网友:
两个电阻没有问题。红灯711收音机电路6A2帘栅极降压电阻30K(只是旁路电容并联了一个电解电容),6K4帘栅极降压电阻68K,与海燕322-1电路完全相同。

网友:
两电阻有点疑问,减小一半就差不多了,其它都正确

网友A:
此电路图中短波次级线圈与调台可变电容是并联,中波次级线圈与调台可变电容不是直接并联,请大师解释其原理。

网友(2020-08-02):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图中短波次级线圈与调台可变电容是并联,中波次级线圈与调台可变电容不是直接并联,请大师解释其原理 ...

该收音机中波调谐线圈下端接有AGC电压,短波为了提高灵敏度次级直接接地。

网友:
这款机个人认为比红灯711的要好些,用料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