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米多的大环 楼顶试验

楼主(2020-05-26):
计划很久了  绕个大环  看看是否有惊喜,今日终于完成心愿

结果:没有预期的震耳声音。大声那是一定的。两个台。一个粤语台  一个本地强台。想像的很多台没有出现。

实验条件:1距本地强台十公里  隔了一座一小时到顶的山脉  2收听地点23楼楼顶 。3大环尺寸直径四米二  4绕线单根铜芯网线五匝,匝距八厘米,实测电感210微亨。5可变有机薄膜可变60-360p。周围无线电环境还好 没有阻挡 如最后一张图所示  具体如下图。

双调谐方式 靠近感应收听,感觉q只还行不是很尖锐的选择性。之后试过多余的线绕小便携矿机外壳三圈的方式 很好;大环天线一线接便携谐振 一锅粥大杂烩;多余的线绕五厘米直径是毫米磁棒十圈 后靠近便携机磁性天线  也还不错 磁棒再绕多五圈大环高端已经到边了。。电感大了。好像把便携机拿高些在线圈里面 磁棒垂直大环平面 也是不错的。。太高了没办法举那么一直举着。

遇到问题:1太大很难施工。。需要地方比较大。2支撑杆强度不够 五毫米的实心玻璃钢棒力量不够 中间的八毫米的还将就,可是楼顶风大 试验一下可以  大风一定刮倒,太软了。环离地面近了点,应该再高个一米半米就好了 ,鱼竿再拉出一节就好了。3方向性太强  要朝着香港方向才能收到粤语台。4天快下雨刮点风,怕天雷 虽然是在最高的劈雷针底下。还是安全为妙。

总结  别对大环抱太大期待。。不如拉根直线或斜拉下去的单根天线 比这个声音大多了。大环转动 双调谐 三因素一起调有点繁琐。感觉倒不如 搞个小环一两米 加个放大器,更具便携可玩性。大环和你想的一样吗。。你也试试。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大环简单估算,大环电感量过大了,达到 220UH,这么大的大环分布电容已经达到400P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个大环收到的最高中波频率就大约就在中波的低端频率上,你把可变旋到最小值上,就是完全旋出,接收到的频率就在中波的低端频率上了,可变增大时,频率就低于500KHZ,出了中波范围了,换句话说,基本上是收不到几个台了,只能刚好能收到靠近中波低端的几个台,把大环拆掉几圈,二到三圈试试,电感控制在五十UH左右试,也许效果能改进不少。,

网友(2021-03-20):
沃日 巨无霸 就服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高过本楼的避雷针就不怕雷了吧?

别说高过,就是低于那个高度可能都在劫难逃。试试就得了,见好就收,想知道哪个高度可以,需要看防雷设计找那几个公式计算。不好的消息还有,就是在保护范围内,还有一个雷击现象叫“绕击”,明明避雷针在那里偏偏打到下面的结构上。所以小心为上。

网友A(2020-05-27):
引用 楼主:
T型天线  ?就是拉根长线  中间拉线下来是吗  中波可以吗。可以试试。。感觉 倒L天线你会好点吧。

照片上看清楚了,你采用的大环是蛛网天线形式,分布电容要略小一些,但仍然很大,造成高端收不到台,这么大的大环直接接收能力很强的,上百公里以上没有问题,就是担心的频率范围不足或覆盖不到,只能覆盖到中低端一小部分,这样实际上可能应该能收到的许多电台就漏掉了。

网友:
四米多的大环,祝贺你可进吉尼斯了记录了

网友:
环是够大,图片太小。

网友D:
图片不清晰太遗汗了

网友:
这探索精神就值得称赞

楼主:
再传一次  看着挺清楚 传上去就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的大环简单估算,大环电感量过大了,达到 220UH,这么大的大环分布电容已经达到400P左右,这是什么 ...

本身计划 绕四圈  多绕了一圈  还想着  正绕两圈反绕两圈 试试  串 并 单  绕着绕着就忘了  因为单根网线不粗  间距也小  分布电容可能小点吧  频率  粤语台 好像是1000左右 能感觉到 高端q值的降低  没台。。大约粤语台上面还有20度的旋转空间。。只因大风  快下雨。拔杆拆线了。和一米的大环比起来 听感 声音大很多倍 不必仔细听。高的  结实的 不怕风的是下个大环的目标。

谢谢朋友们的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不清晰太遗汗了

这次 好像好多了吧   都一样的上传。。

楼主:
T型天线  ?就是拉根长线  中间拉线下来是吗  中波可以吗。可以试试。。感觉 倒L天线你会好点吧。

网友E:
我认为环形天线的矿石收音机,效果还是很强悍的,中波的环形天线,要用粗的铜线,或者是多股李子线,来制作线圈,在频率覆盖的范围内,环的直径越大,圈数越多,线与线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效果越好,短波的环形天线,要用粗的紫铜管,效果才好,因环形天线是谐振天线,效率比较高,中波段的的大环矿机,单回路的收本地强台完全没有问题,但夜晚来临,许多远方电台出现,单回路的选择性就不好了,此时就要用双回路的,方式来接收了,甚至常规的场效应管检波电路都感觉不佳,需升级到有耦合电容的场效应管检波电路,效果才算满意,大环矿机很适合楼房矿友的制作和使用,收听千里之外的电台完全可以的,夜晚中波大环矿机的电台也是密密麻麻的,可玩性也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环形天线的矿石收音机,效果还是很强悍的,中波的环形天线,要用粗的铜线,或者是多股李子线,来制作 ...

您说的 密密麻麻的台  太向往了  估计还是场管检波的吧  二极管估计就没那么好做了吧。。在想新的更结实的不怕风的方案。。。也许是  楼中间的劈雷的那个大铁尖的建筑物作怪  把信号屏蔽了吧。。大环在尖铁塔的向下四十五度范围内。下次把天线45度斜着伸出楼外试试。。这样就是有点危险,需要小心操作。

网友:
应该可以收台多吧!

网友:
这个太壮观了

网友:
这么大的工程 向您致敬 加分 点赞

网友:
要做好防风防雷的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 密密麻麻的台  太向往了  估计还是场管检波的吧  二极管估计就没那么好做了吧。。在想新的更结实 ...

向楼主的探索精神致敬,对收到的电台声音大表示祝贺!

收到电台多少与是否使用场效应管关系不大,只要尺寸恰当,用二极管就能收到众多电台;

大环的尺寸与收到电台的多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环并非越大越好,边长不宜超过一米,关于这个问题,IIIIIIXing版主有专门的文章论及,可供积极参考,其中之一的原文地址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上看清楚了,你采用的大环是蛛网天线形式,分布电容要略小一些,但仍然很大,造成高端收不到台,这么 ...

关于这个问题,IIIIIIXing版主您曾有专文论及,可供楼主积极参考,
其中之一为:方框大环线圈支架的制作参考,
原文地址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2020-11-02):
看到DIY作品,我都会顶一下

网友:
这工程有点大,这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为 这 般 痴 心 矿 机 技 术 而 探 索 的 朋 友 点 赞 ~!

网友:
握手!住在通情达理的物业管理的好地方

网友(2021-03-12):
这么大的环,要几千P的可变了!

网友:
接收中短波电台密密麻麻,天线、馈线、接收,三环节缺一不可。

网友:
要是改成单圈,不调谐的,交连到机才调谐,是否可避开双调谐互相矛盾,而吃掉中小电台?

网友:
用手机的编辑功能试调成这个样子,画面已失真,不过线圈容易看清楚一点。

网友:
这么大的露台好羡慕慕啊。

网友:
这个真的很壮观,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祝贺你可进吉尼斯了记录了

网友:
牛,赞一个          北京监控安装     北京安装监控   www.bjanfang.com    www.anfang086.com

楼主(2022-07-14):
引用 网友B:
别说高过,就是低于那个高度可能都在劫难逃。试试就得了,见好就收,想知道哪个高度可以,需要看防雷设计 ...

谢谢W9655的告诫!谢谢W9655的告诫!谢谢W9655的告诫!

这是冒着生命危险 玩矿机 !!!!

我是在避雷针45度以内 吧。因为高层的 顶上有个 好高好高的 引雷的金属支架 。要不就没人赶上楼顶晒衣服了。  深圳别的高层建筑 都是不应许上去的 。我这里还好。

另 楼顶 高过我大环天线的上面还有个平台  上面放着  四个应急通讯的 四个天线杆  都在  水泥的镂空顶内 放置  估计也是为了防雷 。再往上 才是 最高的金属大架子的引雷针。

还是不敢大意 !!!  看天气 玩了一下  实验得到数据 看着起风要下雨   就 收了。。

这栋楼是独栋  周围没有任何遮挡 。。。美哉!!要不然 我也得不到 一根0.1左右的纱包线 做天线  斜拉到楼下别的房屋的屋顶  就能收到 湖北经济广播电台的声音了。当听到台标时自己都有点不信!查完才知道 有九百多公里。。也许是方向正对吧,才有的奇迹。

重申!.......重申!........重申!

玩矿机:    安全第一!防雷!安全第一!

玩矿机:    安全第一!防雷!安全第一!

玩矿机:    安全第一!防雷!安全第一!

网友:
大环是蛛网天线形式,做和对数周期不是更好。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