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收音机使用市电全是噪音?不妨试试我这个电路

楼主(2020-05-27):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中波调幅收音机使用市电供电时一片噪声,强大的干扰声压制住几乎所有的电台播音。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广泛应用的开关电源对电网产生了干扰,这导致现在的电网波形早已不是纯正的50HZ正弦波,而是夹杂着一系列其他频率的干扰信号。曾经我用示波器测过学校实验室的电网波形发现它几乎成了方波,再用频谱分析仪一看发现在60~700KHZ这一段内干扰最为严重,可能我的测量结果不具代表性但我想开关电源对于电网的干扰已经成了一个普遍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玩中波调幅收音机。
如果我们使用常规的套路即最简单的线性稳压电源方案给中波调幅收音机供电是万万不行的,因为这些干扰信号可以经过电源变压器,因此即便经过整流滤波稳压,最终的直流电压中也会夹杂着这些干扰信号,因此中波调幅收音机会被严重干扰。
所以很多朋友玩收音机时宁可使用电池供电,认为电网干扰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
但是真的如此吗?
于是前天我突发奇想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首先准备一台功放,输入端接入50HZ标准正弦波,输出端接一个电源变压器。然后电源变压器次级就会得到一个交流电压了,再把这个电压整流滤波稳压之后给中波收音机供电发现效果和使用电池不相上下。
于是我大喜,设计出了这个电路。我用24V变压器(也可以是24V电瓶)给电路供电,运放文氏桥振荡电路负责产生55HZ标准正弦波,然后经过差分放大电路放大输出两路反相信号给两个TDA2030A大功率运算放大器构成BTL功放电路,功放电路输出接了个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次级经过整流滤波就可以给收音机供电了,为了保证电压稳定,我还加了光耦做的反馈调节电路,电压升高时光耦内部发光二极管越亮,光电三极管UCE越小,差分放大电路恒流源电流越小增益越低,电压低则反之。
希望这个电路对大家有帮助,哪怕是一点点的启发,我也心满意足了,也许这个电路并不是很好,对于不妥之处,也恳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补充内容 (2020-5-27 14:20):
注意:我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路,低耗电低电压的晶体管收音机可以用充电电池。对于高耗电的晶体管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使用这个方法或许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一个收音机这么折腾不值得啊,再说了,已经用24V蓄电池了,何不直接降压给收音机?

本电路中没有蓄电池。
除此之外对于供电电压很高的收音机,如电子管收音机,这个电路还是很有用处的

网友:
新楼宇的屏蔽作用中波室内没信号,但是干扰信号数不清谐波充斥在长波直至短波高端连29.6—50—145M的业余波段底噪都很大,我用FT818接收S表2-3个格。中波试验过多种方法即便是用电池也没用,就是把家里的总空开断开干扰依旧。实验中倒是发现来复再生机效果优于超外差机,放在窗边磁钢不能用简单的水平面旋转,要三维旋转能找到干扰最小点,建议有条件的朋友做个万向支架夹住收音机试一试。我有个构思,在城市的当下在家中做DX中波接收不太现实了,要是想收好本地中波电台,就要把收音机分开做,收音头单独电池供电,检波后的信号用外皮全部套着磁环的屏蔽线接到低放部分。

网友:
楼主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净化电源。精密在线式UPS,只不过没有装电池。
好思路。

网友:
直接用充电电池就行了,何必逆变费一道手续?

楼主:
24V供电,电路理论上可以输出60W功率,但实际达不到。
对于30W以下的收音机或者接收机,本电路可以满足使用需求。

楼主:
如果收音机功率很小,在1W以内,可以使用TEA2025B接成BTL形式驱动变压器。
其实也没必要非要搞工频频率,频率高一些对于效率,体积都有好处,特别是做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供应器

网友:
您这个电路应该可以满足使用需求。

网友:
你还是用了电池,只是50HZ逆变,如果电源用了差模共模滤波,或对2m以下频率进行阻带滤波,因该能好,另外电子管收音机接交流电干挠较小,他的电源变压器有屏蔽层接地

网友B:
上海虹口
用这三个土鳖(线性、DC-DC)试753调到台后背景都很干净。
市电用波波看,干扰不小

楼主:
对于建筑物屏蔽,信道干扰问题,我们可以使用放到室外的大环调谐天线和调谐高放来解决,想必这个问题大家都能解决,唯独电网对收音机的干扰大家都感觉非常棘手,曾经我也认收音机与电网无缘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对于有朋友说用差模共模滤波器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对此至少我是不相信的,因为这个方法我好多年前就试过且效果不良,电子管收音机屏蔽层更是无济于事,所以搞这个电路很有必要,即便是方波也能没有干扰,这一点恐怕再好的滤波器也难以做到。

网友:
赞一个,后浪就是不一样,总是喜欢不按套路出牌,前浪只喜欢单管再生来复。

楼主:
本电路大家可以使用手头的变压器,对于电源变压器的要求就是电压24V,功率满足电路需求即可。对于隔离变压器的要求就是感抗不应太小,即电感量要大,且功率满足电路需求。文氏桥输出端的可调电阻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输出电压,不同的隔离变压器匝数比而设置的。
调试的时候先调R#1让振荡波形成为标准的正弦波,然后断开光耦反馈电路,调整R#2让输出电压高于需要的输出电压即可,最后接上光耦反馈,调R#3让输出电压为稳定的电压即可。

楼主:
看个人选择吧,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可以调节的,可以适应不同的收音机,除此之外它可以常年提供电能而电池不行。
低电压到高电压必须逆变,如果负载是电子管收音机则必须使用这种电路。到时候把6Z4一拔,把插头往管座上一插,在不破坏收音机结构前提下还能完成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用无干扰的市电或者24V电瓶收听,彻底找到小时候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虹口
用这三个土鳖(线性、DC-DC)试753调到台后背景都很干净。
市电用波波看,干扰不小

我们测到的市电波形基本一致,只不过我的似乎要轻一些,刚刚又测了家里220V市电发现也稍微有点削顶的感觉

网友:
如果有了这24V电瓶,为何不用线性稳压电源呢?不是更简单吗?甚至不用制作,只要手头有317之流的能够接受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