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简单软件绘制指针表刻度盘?

楼主(2020-05-27):
想重新绘制指针表刻度盘,用什么软件绘制简单易上手?请教大家!

网友:
矢量绘图软件最好

网友:
CAD绘制指针表刻度盘才有具体尺寸

网友:
我都是用Layout6.0画的表盘

网友:
手绘比较有感觉

网友:
用CAD类软件最好,例如CAXA。可以设定绘制和打印比例,准确方便。

网友:
用CAD,还能1:1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