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喜欢制作矿石机的朋友,把部分电路集中下以供参考

楼主(2020-05-27):
双磁环双调谐电路有许多形式,这儿主要场管双调谐为主,在电路的使用和接收上各有特点,主要看各人的喜好和偏爱。双调谐电路的特点一个是在调谐电路之间的耦合方式上,另外一个就是天线线圈的调整方式上,可以采用线圈抽头,也可以采用电容抽头,也可以同时采用,
       采用天线线圈抽头调节方式,优点是调节明显,对灵敏度和选择性的调整作用明显,缺点是天线线圈和外接天线直接接连,会造成天地线分布电容对调谐电路的影响比较明显。一个是对高端频率的影响会造成高端频率下移,在不同抽头之间切换时,频率范围变化较明显,受到的影响较大。另外天线线圈和天地线的直接接连。会使矿石机对外界干扰信号特点是频率偏低的干扰影响更大,如果采用串联入电容的方式,由于串联的电容容量较小,这样较低频率的干扰信号受到小电容的抑制,影响会大大减轻,同时天地线分布电容对调谐电路的影响也会大大较轻,对中波频率高端的影响较大,对频率接收范围的影响也减小了。
      另外提供了二种吸收电路形式,简单串联型吸收电路,优点是电路简单,吸收效果良好,对原电路的影响较小,不用时可以切换掉,另一种是T形吸收电路,优点是吸收性能更好,吸收更为彻底,缺点是元件较多,可以用在二个电台频率特点接近,强台对弱影响较大的情况下采用。
      半磁环空间耦合式的主要特点,二个调谐电路通过空间电磁耦合,可以通过无级调节到最佳的耦合状态,另外通过对天线线圈设计抽头或电容抽头来根据实际接收情况调整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兼顾问题。电路变得更加简洁,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
谢谢版主了,收藏备用

网友A:
辛苦了。收藏了。做资料准备。。不搞个磁环的场管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收藏了。做资料准备。。不搞个磁环的场管怎么行

抓紧行动,乐在其中。矿机出声,大功告成

网友:
收藏了,继续鼓捣

网友:
说得很详细 谢谢分享 有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