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旧车机

楼主(2020-05-27):
周日逛旧物市场又买一车机,回来后接电试机结果不开机,放了几天,昨天想起来鼓捣,接上电源后还是不开机,我就想是不启动,还是启动了屏幕没亮,又接上喇叭,天线等,反复开机发现喇叭里有“沙沙”声,知道这是开机了,又盲调有电台广播声,音量大小能调,开关机操作正常,这样就确定是显示屏有问题,拆机检查测试,发现显示屏背光灯没有电压(就是图中红圈内的那个接口),顺线路往回查到主机到一个摸块(带屏蔽的铁壳)里了,查不下去了,只能想办法另接源,不知原机背景灯电源多大电压,我想10伏应该够了,找一300至400欧2瓦以上的限流电阻串接到电源上(B+),试机一切正常。关于背光灯的接线应该接在机内启动器启动后的电源上,由于机内狭小不便查找(没找到),故索性接到启动控制线的端子上。 webwxgetmsgimg (2).jpg webwxgetmsgimg (1).jpg  webwxgetmsgimg (3).jpg

网友A:
正常尾插线上有背光接线的

网友:
太牛了 这种车机也能修理好 高手

楼主:
启动控制线(A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尾插线上有背光接线的

我知道你说的是操作面板按键装饰灯(ILL),我表述的是LED显示屏亮度显示背景灯,在任何车机尾线都没有的,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尾插线上有背光接线的

你所说的尾插线上的接线接与不接是不影响开关机的,也不影响屏幕显示

网友:
背光线是点亮按钮的。

网友:
恭喜修复,不简单。

网友B:
我有台更高端的原装,谁接手?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更高端的原装,谁接手?研究

你好,有意研究下,请发图片来,duoshaomi

网友:
大胆尝试 值得学习点赞!!!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别人送的,无心研究它,留之无用弃之可惜。

网友:
玩的高兴!!!
价值没有。
50元收的(2台共)德赛西威280E(上),斯柯达新版明锐CD(下),一台平均才25元。

网友(2020-06-27):
我有一台10寸安卓版的,开机显示品牌 LOGO ,然后就灰屏了,就像显示器没有插入视频信号输入一样,不是全黑,背光灯好的,触摸屏也是好的,收音机能收到台。密密麻麻的贴片,看的晕,以我水平一准是修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