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一下这种灯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灯珠

楼主(2020-05-27):
请帮看一下这种灯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灯珠

网友:
估计是3528

网友:
3528,这种灯热量太集中,散热不太好

楼主:
确定是3528灯珠???

网友:
3528是封装外形尺寸。这个LED比较特殊,内部是多个芯片串联的,你可以用稳压电源对一个封装测试一下,一般有5 个芯片串联。

网友:
感觉是2835,总数二十一个,应该是七串三并接法。

楼主:
用一块板子做零件,修好了其它的灯板.

网友A:
2835高压灯珠,这种灯板常用的9v或18v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5高压灯珠,这种灯板常用的9v或18v两种

单灯珠电压用多大的???

网友A:
灯板20个灯珠串联,单灯珠电压9V,180V对这种线性恒流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20个灯珠串联,单灯珠电压9V,180V对这种线性恒流效率最高,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测下灯珠压降看看,高压灯珠用在这种灯板上的少见,而且这个灯板的散热如果用高压的撑不住,估计还是3V的3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