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改造自己的矿机,加电流表了

楼主(2020-05-27):
直接上图吧,电路还是原来的,本想再加上磁棒,弄个陷波电路接上,来抑制强台,但没有可变电容了,以后再加吧
电流表不太准,和数字表测出来的电流差很大,强台电流达到19uA,但这个表头上只有12uA左右,调节表头下边的调钮也不行,越调差的越大

网友A:
恭喜作品出炉,要想有乐趣,就玩矿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作品出炉,要想有乐趣,就玩矿石机。

还有好多要学习的地方,刚刚入门,还需努力学习,乐在其中

网友B:
手机壳做矿机也不错,我手上有六七个苹果手机的手机壳,一直在考虑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不错,小米啥时候出的这款?

网友C:
样子 很漂亮,电流表连接在什么位置上?串连到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样子 很漂亮,电流表连接在什么位置上?串连到耳机?

是的,电流表串连到耳机上的,用的老虎哥01老师的电路

网友D(2020-07-29):
什么是矿机啊,谁能给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矿机啊,谁能给科普一下

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不用电池供电,只用线圈和检波管的收音机,因为最初是用矿石做检波,所以叫矿石机。相关信息本论坛太多了,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
改造有利大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不用电池供电,只用线圈和检波管的收音机,因为最初是用矿石做检波,所以叫矿石机。相 ...

谢谢   恍然大悟,

网友E:
矿机的可变因素很多 可玩性好 玩的是情怀 加分 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壳做矿机也不错,我手上有六七个苹果手机的手机壳,一直在考虑用在什么地方。

好想法 可以试试 期待老虎哥新作 加油( _)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矿机的可变因素很多 可玩性好 玩的是情怀 加分 点赞

谢谢老师鼓励。
我还有好多不足,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2020-11-02):
看到DIY作品,我都会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