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如何把自动增益改为手动控制?

楼主(2020-05-27):
请教师傅们:电子管收音机(超外差)都是自动增益控制电路,能把它改为手动控制吗?请师傅们指导一下具体改动方法。谢谢!

网友:
好像没什么必要。

网友:
没听说过增益用手动控制的。呵呵。

网友:
准备一个几十V的负压,一个几百K的电位器,能调节负压的大小,接到原来AGC的那根线上,给前面各个栅极就行了。

网友:
如果能手动且不嫌麻烦的话,其实拧音量电位器,就是一种手动增益控制……

网友A:
从AVC电压来源可知,在音量电位器旁并联一个1.0M的电位器,从其中心头处就能得到可调节的AGC电压。1963年第二期《无线电》杂志还真有一个电路反转到底,开关断开可以恢复自动音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AVC电压来源可知,在音量电位器旁并联一个1.0M的电位器,从其中心头处就能得到可调节的AGC电压。1963年第 ...

谢谢您,白居不易老师!
这个电路我收藏了。军用收信机多有手动增益控制,民用收音机都是自动增益控制。翻看了大八一收信机电路,它是用电位器控制高放和中放的帘栅电压达到手动增益控制的。其他收信机电路不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