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并联+6P1推挽图

楼主(2020-05-27):
大家看看这个图除了简单以外有什么优点?很少见这样的6P1推挽。

网友A:
第一级滤波电容偏大,影响整流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滤波电容偏大,影响整流管寿命。

整流管输出接个10R-50R电阻可解决,这个电容改过10Uf,输出电压降了10V,换成33uf就正常,初步判断那个10UF电容可能有问题。

楼主:
大哥大嫂叔叔阿姨都来说说啊。

网友B:
没有时间去查317了,肯定是恒流源,才可工作。那么问题就来了:阴极阻抗高,输出功率会很小!电路不麻烦,用一个小时就可以一试,你自己验证下吧!还有负压19V  6p1工作正常吗?总之:还是玩传统线路吧!

网友C:
发两个比较靠谱的电路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时间去查317了,肯定是恒流源,才可工作。那么问题就来了:阴极阻抗高,输出功率会很小!电路不麻烦, ...

这个图是某宝买的套件图,已装好,倒是能正常出声,就是没见过这样的电路形式,打算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两个比较靠谱的电路程式!

多谢分享电路图

网友A:
电路没问题,利用阴极恒流源构成长尾倒相兼推挽。声音应该没啥问题,功率略小但是电路简单免调试。别瞎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问题,利用阴极恒流源构成长尾倒相兼推挽。声音应该没啥问题,功率略小但是电路简单免调试。别瞎改。 ...

这个电路就是简单,好做,容易成功,声音听起来也还不错,功率比原来的6p1单端大一些,不过这个才8W,我看别人做的6P1推挽都有10W了。网上找电路没有这种类型了,不知道6N2并联何意,网上查并联两个极端,一种说好听,一种说更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就是简单,好做,容易成功,声音听起来也还不错,功率比原来的6p1单端大一些,不过这个才8W,我 ...

8W正常,一般要达到10W有一定难度,需要提高屏压和帘栅压,静态工作点也要调整。有8W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W正常,一般要达到10W有一定难度,需要提高屏压和帘栅压,静态工作点也要调整。有8W就可以了。

好的,多谢,那我就先听一段时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W正常,一般要达到10W有一定难度,需要提高屏压和帘栅压,静态工作点也要调整。有8W就可以了。

还有6P1阴极电压我看一般都是12-16V左右,这个19V怎么这么高?如果要调整,改317调整脚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8W正常,一般要达到10W有一定难度,需要提高屏压和帘栅压,静态工作点也要调整。有8W就可以了。

另外,整流管第一级电容我换成10U了,原来有10V压降,后来查资料得知,第一级电容1-47uf会是输出电压降低,正好电压有点高,就改成10Uf了。

网友:
参考路遥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