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台FM矿机成功出声

楼主(2020-05-27):
仿制的大千老师的FM矿机,使用3DQ检波,200pF电容更换成了220pF(材料不够),线圈使用两重绞合一平方镀银PTFE铜线,外径20mm,四匝总长度20mm,电感量0.207μH。可调电容为CBM-223F薄膜可变电容,使用前通过校准调整至4.4pF~23.4pF。天线为一米拉杆天线。家住九楼,从室内向大玻璃窗外接收,信号良好。阳台反而不行,因为铁丝网可能有屏蔽作用。此地距离已知最近的(可能有的我不知道)发射塔有三十公里(深圳电视塔)。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我的窗户能看到电视塔,所以能用矿山机收到两个FM,借给同城几个多人都收不到台

楼主:
内部线圈部分固定,电感可以通过塞入海绵垫、纸张进行调节,经过猛烈晃动(真的拿在手里拼命摇过)也不容易松脱。

楼主:
普通的32欧姆耳机无法出声,这个是比较纳闷的地方。手头又没有现成的高阻耳机,于是使用3.5mm苹果四芯插头魔改成转接头,连接ipod使用录音机功能进行收听。录音机下面的音量条也可以显示信号强度。

网友:
非常好!这应该是坛上FM矿机收听距离最远的了!

楼主:
30公里处电台的频率混合比较严重,还没听到自报家门,不能确定。昨晚再做了做功课,最强的台五公里,是90.5与104.3宝安台。最远目前能确定的台是CRI的107.1,台址距离24.7公里.

网友A:
棒!30公里!!
能提供一下收听条件、广播功率之类的说明么?
还有30公里的话会不会是转播的?我这里有一个非本地台(距离约100公里)信号强度和本地台差不多,但明显觉得不可能是本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30公里!!
能提供一下收听条件、广播功率之类的说明么?
还有30公里的话会不会是转播的?我这里有一 ...

这个CRI发射台的功率我尚未查明,收听位置在18层高度的天台,对着东南方向几公里内一座300米左右的山进行收听,今晚测试录音录到了CRI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使用电子收音机收听后确认内容一致),并且收听到了自报家门。不过声音并不是很大,而且有较大的干扰存在。

楼主:
这次查询的电台地址可能存在偏差(资料不是很多),如果有同志知道详情的请补充一下最近看一个报道又说107.1的台是中山九零三发射台统一发出的,覆盖珠三角、粤港澳。所以说目前还是不能确定这一次的电台具体位置,在这里表示抱歉。下面放的视频是这次的测试录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查询的电台地址可能存在偏差(资料不是很多),如果有同志知道详情的请补充一下最近看一个报道又说 ...

我这里最强的台也是107.1 深圳沙井

网友B(2022-02-02):
引用 楼主:
这次查询的电台地址可能存在偏差(资料不是很多),如果有同志知道详情的请补充一下最近看一个报道又说 ...

珠三角的CRI 107.1确定是在中山市五桂山顶的903转播台发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珠三角的CRI 107.1确定是在中山市五桂山顶的903转播台发射的。

目前确定此台发射的频率有:88.8(中山快乐888,可能是3kW),93.9(广东音乐之声10kW),96.7(中山新闻综合应,该也是3kW),103.0(珠江经济台,10kW),104.9(音乐之声,10kW),107.1(环球咨询广播,10kW).
107.1目前广东就只有这个台用此频率,主要覆盖中山,珠海,深圳,澳门,香港.毕竟此台所在的五桂山顶是珠三角的最高峰之一,这个山虽然离我单位不远,人和车辆都能上去,但是我现在都没有去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确定此台发射的频率有:88.8(中山快乐888,可能是3kW),93.9(广东音乐之声10kW),96.7(中山新闻 ...

现在民用车辆不能随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