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了两天单片机,我觉得就能满足我的要求了。

楼主(2020-05-28):
但是成本可能高些,请老师们看看,下图能正常工作吗?
说明:
p1.1到p1.7连接和p1.0相同的电路。我没画,当然参数需要调整,我不知道单片机这个口灌入电流能多大,细节以后再说了,先看看这个电路能否工作吧。
思路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做出来后,后面p0.0-p0.2可以接三个继电器,相关电路也没画。如果我有原来两个继电器的变压器,这板子也可以用,只要调整P1.0和P1.1的电阻就行了。如果我有8档调压绕组的变压器,这板子也能用,后面三个继电器全部接上就行了。当然也要调整电位器。

我觉得这样太简单了,好像有点大材小用了。不过我目前的水平就这么点儿。哈哈。
好像这样弄出来后,我的c语言也不用学了。哈哈哈哈,偷懒了。

楼主:
哈哈,还差个复位电路

网友A:
这个活为啥不用比较器来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活为啥不用比较器来干呢?

我不知道比较器弄出来,换变压器后,调整会不会麻烦些。

网友:
不应该是学然后知不足吗?

网友B:
P1-P7 检测的如果是单端电压,就可以;如果是差分电压(不共地)就麻烦了

网友C:
好象不能这样吧,单片机没有‘“语言”是不会工作的。首先要有头文件,各种单片机的头文件也不同,其次要定义脚位、高有效还是低有效、触发条件等最基本的C语言才能使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P7 检测的如果是单端电压,就可以;如果是差分电压(不共地)就麻烦了

是的是的是的,说少了还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不能这样吧,单片机没有‘“语言”是不会工作的。首先要有头文件,各种单片机的头文件也不同,其次要定 ...

对的对的,软件肯定有啊

网友D:
靠外置分压给I/O口提供高/低电平,然后以I/O口的状态为判断依据控制继电器?

I/O口的高低电平阈值不是个定值,判断可能会出错,后期调整麻烦,赘一堆电阻、保护管也不是个事。

应该用具备AD功能的IO口(P0.0-P0.7)检测电压,再根据电压值分段对普通IO口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外置分压给I/O口提供高/低电平,然后以I/O口的状态为判断依据控制继电器?

I/O口的高低电平阈值不是 ...

版主考虑的很周到,我也想到在输入端口那再串个稳压二极管。你说的赘一堆电阻,太形象了。
我把想法发上来,就是想问问各位老师,这个方法是否可行的,看来还得继续学啊。
谢谢版主老师指教~!!!

网友E:
学了两天单片机就这么厉害,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了两天单片机就这么厉害,牛逼

见笑见笑了,不懂就上来向各位老师请教哈。

网友(2020-08-20):
学两天就懂了这个,领悟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不能这样吧,单片机没有‘“语言”是不会工作的。首先要有头文件,各种单片机的头文件也不同,其次要定 ...

楼主可能用汇编,所以不用学C语言了!

网友:
怎么也得写个小程序,否则单片机不工作;单片机的脚输出电流小(也有20多mA的);继电器要通过一个三极管驱动;输入端最好串个1K--10K的电阻;

网友(2020-09-24):
厉害,学了一段时间单片机......,现在准备拾起在学习,手头有一个51板还有蜂鸣器,数码管,led灯等等...

网友F:
老年人表示只有佩服的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年人表示只有佩服的份了……

哈哈,你不会还比我老吧?

网友:
教我做吧,看样子是c51我想做pwm输出驱动闪灯

网友:
电子多实验就变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