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A计权音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0-05-28):
谁知道哪里有卖带有A计权功能的音频信号发生器?或者电脑软件。
如图,蓝颜色的那条曲线。

网友A:
加权曲线一般是在测量部分作为一种滤波器提供。而不是信号源部分,不知道lz为什么有这种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权曲线一般是在测量部分作为一种滤波器提供。而不是信号源部分,不知道lz为什么有这种需求?

想通过听音来评价耳机的频响曲线是否平直。不知道专业一些的是怎样测试耳机频响曲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通过听音来评价耳机的频响曲线是否平直。不知道专业一些的是怎样测试耳机频响曲线的。

测耳机需要人工耳,其实是一种金属腔体,在一定的使用条件下频响符合人耳的典型特性,腔体里面放一个频响经过标定的测量MIC,然后去音频分析仪/电平表之类的。信号发生器按照恒定的功率对耳机进行扫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耳机需要人工耳,其实是一种金属腔体,在一定的使用条件下频响符合人耳的典型特性,腔体里面放一个频响 ...

业余条件下做不到啊,我这个方法好实现一些,用单片机写个代码应该就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业余条件下做不到啊,我这个方法好实现一些,用单片机写个代码应该就能实现。

事情不是这样的,电声界一般不在发生端设置计权曲线,因经过功放,喇叭,喇叭箱,这曲线就没了

电声界一般把这某计权曲线放在响度测量仪表上.以作A.B.C档选择.明白吗?

你只要买到《拥有计权选择的响度计》就可以了,这个不可以自己设计,因为涉及到【计量】,就必然涉及

到【认证测量】,例如说;你设计一个软件,用数小时,产值约二三百元,但到计量局测量,认证,要三十万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条件下做不到啊,我这个方法好实现一些,用单片机写个代码应该就能实现。

你说的是理论 ,但这理论并不能取代实测.

ChrisLove是矿坛在测量方面权威,他说的是全世界测量耳机的唯一标准方法. 你应该尊重老行尊给予你

你科学知识.

举个例子;导遊 ChrisLove 带你排号进入歺厅,打开电烧鍋,点上肉/菜/酱料,放鍋里,水开了,可以吃了.

但书生拿出键盘;打出,〝我吃饭,一,二,三,我吃完了,现在飽了〞

这段对话与ChrisLove的4贴和你的回贴5贴是否一样呢?

即使你的单片机写了百行代码,最后仍要按4贴的方法检测,无法逃避

网友:
有位烧友没有买人工耳人工头....硬把测量麦塞进了自己耳道来测量.........

楼主:
谢谢几位的关注和回复。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滤波网络应该可以解决问题,虽然不是很精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的关注和回复。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滤波网络应该可以解决问题,虽然不是很精确。

你的想法并不正确,因为你在一个测量里产生了两种不相关变量(功率和频率同时发生变化)。为什么频响测量不在信号源上加曲线呢?
对于频响测量,理论上整个测试系统都具有平坦的响应,唯一产生非线性响应的只有被测物,这样才能得出被测物的频响特性。
另外就是加权曲线更多的用于环境噪声测量领域,因为A加权表现的更像人的实际听力感受(60db以下)。
那么有没有改变功率的测试方式呢?也有,有一种是声压线性度测量,在单点频率上把输入功率作为变量进行扫描,获得被测物的功率响应曲线。
最后一点,为什么需要人工耳。因为你测的是耳机,不扣在耳朵上测不准。。。。实际上应该属于带有特定容积腔体的压力场测量。如果是音箱的话,可以在消音室里直接在喇叭前面一定距离摆放测试MIC,这个属于自由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并不正确,因为你在一个测量里产生了两种不相关变量(功率和频率同时发生变化)。为什么频响测量不 ...

谢谢您的回复和指教!我本意是想给自制的麦克风调整频响曲线。想用信号发生器的信号送给专业监听音箱,距离1米正前方放置被测话筒,用录音机电平表记录各个频点的声压分贝数,绘制出频响曲线。但这样操作很麻烦,又要添置设备,所以就想用监听耳机大致主观评价一下麦克风频响曲线。麦克风用途是影视同期声对白。
不知道专业测绘这种麦克风频响曲线是怎样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情不是这样的,电声界一般不在发生端设置计权曲线,因经过功放,喇叭,喇叭箱,这曲线就没了

电声界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饶了半天还是错误的方法。      你要知道你麦克风的频响曲线可以用一只标准麦(便宜点的可以用松下的WM60和61)和它在同一位置用合适的时间窗测量同一个音箱,把它们的曲线进行比对运算就知道了。        声学测量软件可以用REW之类众多免费声学软件。  这期间要增加的设备就一只咪头,你基本有电脑就可以解决,什么信号发生器计权器在这个测试中都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饶了半天还是错误的方法。      你要知道你麦克风的频响曲线可以用一只标准麦(便宜点的可以用松下的WM60和 ...

谢谢!测量软件REW是全名吗?

网友C:
Room EQ Wizard  关于时间窗的使用,你可以查看置顶帖AUDIOCAT版主的相关文章,没有时间窗,你测到的结果也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om EQ Wizard  关于时间窗的使用,你可以查看置顶帖AUDIOCAT版主的相关文章,没有时间窗,你测到的结果也 ...

好的,我消化消化

网友C:
如果有标准已知曲线的音箱,运用时间窗合并曲线之后也可以直接比对运算出麦的频响曲线,但是这种音箱我估计你搞到费的成本比买个咪头或者借个有校准文件的麦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标准已知曲线的音箱,运用时间窗合并曲线之后也可以直接比对运算出麦的频响曲线,但是这种音箱我估计 ...

松下的那个咪头买过了,监听音箱想买一只惠威的H4.话筒也有参照话筒,只要能同时绘制出2个话筒的频响曲线,就知道被测话筒在哪些频点上有峰谷,这样就方便调音了

网友:
参照话筒必须是适用于声学测量那种,而不是K歌之类的,那种话筒本身就是不平的。 软件绘制这种曲线的多了去了,但是要得到正确的必须正确设置时间窗和摆放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