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谐再生来复式电路探讨

楼主(2020-05-28):
对再生来复式电路作过一些改善,如高放级直流偏置采用直流并联负反馈、低放级直流偏置采用直流串联负反馈、再生用可变阻容并联调节等。
设想过再生来复式电路的双调谐结构,用可调谐高频变压器代换高频扼流圈,初级全圈数接双联,次级检波采用高频变压器接法,可调谐高频变压器用TTF-2-9中周改制,采用2X270P双联时,初级圈数从114+48改为82+48,次级圈数25不变。采用TTF-2-9基本参数改制的原因是输入阻抗较低,利于高放中波全频段稳定工作。
本思路原理为利用调谐高频变压器获得较合理的输出阻抗以提高高放增益,抵消新增调谐回路的插入损耗,提高选择性的同时不降低灵敏度,同时调谐高频变压器的屏蔽结构使再生调节不受高频扼流圈影响。有兴趣条件允许的机友不妨一试。

补充内容 (2020-5-28 20:30):
涉及改进的部分电路图在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调谐高放的来复再生,不如借鉴天津海河401的电路,即在输入端采用双调谐回路,二楼的图修改错误即可得 ...

    天津海河401的电路,在输入端采用双调谐回路,多一个调谐回路,收音机灵敏度多一分损失,只带来选择性改善。再生提高增益是另一回事。
    放大器负载阻抗越高,增益越高,来复再生电路扼流圈中波感抗约2、3K,但调谐回路谐振阻抗可达几十K,为保证稳定,有时在调谐回路上并联电阻以削减高放增益。来复再生电路用调谐高放是灵敏度、选择性均会有提高的。以当年的眼光看,这样人力物力消耗的增高,只带来不明显的整机性能增高,用高频变压器的性能还是远不如用中频变压器的,所以来复再生电路不推广应用调谐高放。但现在当年人力物力的问题在矿友面前已不是问题了。

网友B:
瞎琢磨一个来复再生机的天线输入端双调谐,用中周绕制两个相同的线圈,等容双联调谐,屏蔽接地,用室外天线接收信号,屏蔽电缆连接收音机,估计这样容易成功些。相同的谐振回路调整起来参数较为一致,双调谐可以有效提高选择性,室外天线可以抗室内电磁干扰。不知有没有道理。

网友:
楼上这图好像已经不是双调谐了吧,直接耦合差不多就是电感并联了。应该用耦合电容、或互感耦合、或1~2T线圈耦合。

补充内容 (2022-11-18 11:35):
重看此跟帖,我的这个说法不对,一个是电感耦合的双调谐回路。

网友:
把单管高放弄成双调谐的,这个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琢磨一个来复再生机的天线输入端双调谐,用中周绕制两个相同的线圈,等容双联调谐,屏蔽接地,用室外天线 ...

好像中间用电容耦合好一些吧 您的电路图值得一试 用磁环感觉咋样 或者磁棒 我在矿石收音机电路图里看到过类似您这样的电路 有电感耦合 有电容耦合

楼主:
涉及改进的电路图部分

补充内容 (2020-5-30 10:36):
2K接中周电源端对地应接4700PF电容,以保持该点为高频地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连可变电容动片是与天线连动片共地的,您这样的设计是错的。建议改为串接调谐,可参考下图接法:

谢谢!时间长有点忘了,刚想起可变电容共地问题,原来设想是可变电容动片通过0.01微法电容接地的。

网友:
楼主在6楼的电路不能叫双调谐电路,只能是调谐高放式的再生来复。

楼主:
天线回路调谐一次,高放输出回路调谐一次,不是双调谐是什么?调谐回路设置在什么位置有区别吗?如果这个电路能正常接收,其选择性(db)就是天线回路的选择性参数加上高放输出回路的选择性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线回路调谐一次,高放输出回路调谐一次,不是双调谐是什么?调谐回路设置在什么位置有区别吗?如果这个电 ...

双调谐电路是指有两个相互耦合的LC谐振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琢磨一个来复再生机的天线输入端双调谐,用中周绕制两个相同的线圈,等容双联调谐,屏蔽接地,用室外天线 ...

值得一试,我的双调谐矿机也是这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回路调谐一次,高放输出回路调谐一次,不是双调谐是什么?调谐回路设置在什么位置有区别吗?如果这个电 ...

双调谐应该是在同一级由两个谐振回路耦合的选频回路,不在同一级两个谐振回路称双调谐有些不妥,应该是两级调谐。例如一个超外差机即便有3个单中周两级中放,也不能叫做双调谐,中放特性还是单调谐特性,如果第一级使用了双调谐,那么最终中频特性就是双调谐特性,矩形系数更好,选择性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连可变电容动片是与天线连动片共地的,您这样的设计是错的。建议改为串接调谐,可参考下图接法:

老哥的电路图画的真规范,真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人。搞电子的人就得有特别认真叫真精神,老哥一定烧的管子很少。

网友E:
讨教一个问题 外差机如果内外频率调成一样的 是不是就相当于双调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讨教一个问题 外差机如果内外频率调成一样的 是不是就相当于双调谐了

接收频率和本振频率相同就没有“差”了,也就是没有中频了,中放及后面的电路就成了无米之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调谐电路是指有两个相互耦合的LC谐振回路。

你们所说的双调谐电路最早出现在电子管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不过当时还没有双调谐这个说法,直到上世纪70年代晶体管超外差机采用了类似结构的中频变压器,才有双调谐中频变压器一说,充其量只能说是约定俗成并非严格定义,两只筷和一双筷有区别吗?轿车的双离合器是不是应该叫二离合器?英语中起并列功能的两个部件一般称“dual”而不是“two”,是不是也有混为一谈之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所说的双调谐电路最早出现在电子管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不过当时还没有双调谐这个说法,直到上世纪 ...

下面的截图是1962年出版的教科书,还是好好的读读书吧,免得连多级单调谐回路和双调谐回路都分不清闹出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截图是1962年出版的教科书,还是好好的读读书吧,免得连多级单调谐回路和双调谐回路都分不清闹出笑 ...

这个就不用科普了,太初级了,那个时候晶体管机的双调谐中周还没有出现。

网友F:
       高放来复式电路加上再生电路,有点不稳定。再加上输出端调谐回路会令整机更不稳定,厂家不敢大批生产,但我们个人实验一下是会有收益的。楼主对再生来复式电路作积极探索,令人钦佩。本人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楼主的电路图中低放级3AX31直流偏置采用直流串联负反馈是正常运用。但高放级直流偏置采用直流并联负反馈是削弱了自动增益控制作用,有点不合理。其过程是,高频信号检波后的直流电流通过4.7K电阻反向送入3AG1基极,令3AG1工作电流下降,这时2K电阻下端电压却会升高,起到加大3AG1基极电流及工作电流的作用。3AG1偏置电阻还是接到2K电阻上端好。
      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图中,高放输出入端调谐回路接地的方式是合理的,由于可变电容共地,3AG1输出入端调谐回路均通过0.01微法电容接地,按理可正常工作。aaa先生现在已知道到这个并不是串联谐振电路,串联调谐回路在谐振时阻抗近于零,不可能作放大器输出负载。aaa先生的电路图中,高放级输出端的并联调谐回路串联了C2,构成一个大回环,估计会降低了整机高频放大的稳定性。
       至于双调谐电路的概念,我是这样认识的:电子放大器电路中,电感L与电容C并联构成一个高(中)频并联调谐回路,一个高放级的输入或输出端有两个LC并联调谐回路,这个高放级的输入或输出端就是双调谐电路。双调谐电路是放大器级与级之间的一种调谐电路结构名词。
页面提取自-《电子技术讲座-3
      上面是上海312收音机电路图。BG2的输出输入端都是双调谐电路,BG3的输入端是双调谐电路,输出端是单调谐电路。如果BG2与BG3之间有3个并联调谐回路,BG2的输出端就是3调谐电路,这么复杂的3调谐以前有用于无线电通信设备,现在有陶瓷滤波器,性能比它更好了。

网友:
一是名词的使用场合(针对什么),二是名词的约定速成。已经被固定使用的名词就不能拿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的。但俺觉得:两(个或级或次)调谐回路、双调谐中周、双调谐中频回路,就可以避免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放来复式电路加上再生电路,有点不稳定。再加上输出端调谐回路会令整机更不稳定,厂家不敢大批生 ...

谢谢关注!
关于来复级直流并联负反馈偏置削弱自动增益控制的问题是预知的。在普通四管来复式推挽功放电路中,来复级占了约一半增益,但直流偏置无任何稳定措施,导致电池电压稍有下降或环境温度下降工作点大幅下降随之增益下降,连带再生增益下降,实际使用体验极差。为达到基本使用效果,稳定工作点与自动增益控制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实际使用中,只要本地无强信号电台,使用直流并联负反馈偏置的样机使用效果良好(直流工作点与电池电压基本成正比),如有强信号电台发生阻塞失真则可添加“本地/远程”开关,用强制减小来复级工作点来实现。
关于高放输出端调谐回路的双联接法,aaa先生的接法也不错(至少可以节省一个电容)。需要指出的是,该接法看似串联谐振接法其实不是,因谐振电路上下端均为交流地故仍为并联谐振。
关于名称之争,并非无知,回帖均为调侃而已。但本人更欢迎有技术含量的讨论和指正。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采用调谐高放,目的是提高高放增益和选择性。从这两个目的看,调谐高放对于中波如同鸡肋。中波段频率其实是很处理的,目前另人满意的,是磁性天线组成的调谐回路,其它的调谐回路没有能用的,这也是我不做调谐放大的原因之一。另外,来复再生机真的不需要过高的增益,我制作的超级来复再生式收音机,灵敏度选择性己达到二级机指标就是证明。

网友:
      收音机中波高放采用同样性能的天线调谐输入回路和晶体管,在制作中注意力求稳定的合理布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高放用调谐变压器输出,与采用电感(扼流圈)负载的中波高放比较,应该有提高增益和选择性的可能,相信可以得到大家的公认。厂家来复再生没有做高放调谐输出,是因为如果有合适的高频铁氧体磁芯,何不用来做中频变压器构成的超外差收音机,比采用高频变压器的来复再生收音机性能高得多。大约在1971年,商店里30多元一台4管来复再生收音机,6管超外差收音机价格是60多元,机内主要差别就是有没有中频变压器。
      中波调谐高放加调谐输出对于来复再生机中波的灵敏度和选择性的提高是有的,有多高?我也不敢寄很大的希望。楼上先生说是鸡肋,楼主现在就来试试这是鸡肋还是鸡腿。反正有肉吃,不会白干,所以我说楼主积极探索,精神令人钦佩。
      至于来复再生机是不是需要提高增益,那是各人爱好了。

网友:
我说中波段频率不高也不低,采用调谐放大很难得到好的效果,调谐电感至今也没见做出符合高品质要求的,你用磁性天线,体积限制又无法屏蔽,所以很少被采用,商品机更少见。调谐放大适用于固定频率也是定论,就是因为对于一个固定频率,LC值有最优组合。鸡脚就鸡脚,用水发一发看起来更肥些。

楼主:
只要电路设计目标明确,不盲目追求高增益,调谐高放并非不可行,我的要求不高,期望以增大高放负载阻抗所提高的增益抵消二级调谐的插入损耗,同时提高数分贝的选择性,方法是采用低圈数比和低Q值高频变压器,这些都具有理论根据并非想当然。
至于调谐回路LC有最优组合之说,寡闻陋见闻所未闻,只知道晶体管超外差中频变压器谐振电容有200P、330P、510P、1000P等,不知道哪个是最优组合?

网友:
      调谐回路Q值是与LC回路的电容量与电感量大小有关。对于一个固定频率,LC值有较优组合,但最优值与放大器的主要功能有关,有的要求宽频的、有的要求窄频带的,有的要求增益高的,有的对稳定性较着重的,对于一个固定频率,LC值没有最优组合,只有最合适的组合,我这看法不知对不对。
       调谐放大适用于固定频率不知是谁家定论了。
      三连可变电容这个调谐高放专用件很多年没见过了,但调谐高放的电路图不难找两个出来让大家欣赏,这些高级中短波收音机电路可以证实中短波都能用高放调谐输出回路,以此增强了中频放大不能增强的某些选择性和抗干扰性能。

网友:
如有得罪,拱手拱手!

网友:
收音机的调谐回路既然要求选择性和Q值,又有LC值的较优组合,那么调谐放大在整个波段内C值变化10倍,哪个频率设为较优才好?
三联调谐高放机性能如果好,就不会那么少。
好电路一定流传更广,更加简单。
矿坛是实践的论坛,说的天花乱坠不如丑陋作品一件。

网友:
厂制机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维修,调谐高放就算工厂不怕调试麻烦,也得考虑用户故障后的维修,对一般维修人员,恐怕要求有点高了。既然6、7管机大众化已经没有问题了,非高端机子都不会用调谐高放的。在如今的本坛,高手们制作调谐高放应该容易,但喜欢来复再生机的人一般追求简单。

网友A:
研究调谐高放的来复再生,不如借鉴天津海河401的电路,即在输入端采用双调谐回路,二楼的图修改错误即可得。这样改善选择性有意义,而且,插入损耗问题在再生环路里就不是问题了。这样尝试更有意义。个人认为,有条件的人进行动手制作、参加大赛,非常有意义。个人所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