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胆机多用E牛供电而不用环牛?

楼主(2020-05-28):
为啥石机多用环牛供电,而胆机多用E牛供电呢?

其中有啥原因吗?

网友:
环牛与蛋鸡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现在见面了,蛋鸡不是产业,用不了。这个就是岳飞的兵不用卡宾枪的原因。

网友:
胆机上环牛做电源牛有个缺点是环状360度的磁力辐射场对周边均有磁力干扰,方牛可以通过摆位避开磁场方向,避免互感!实践中经历的。

网友:
你试一试不就全都知道了?也不用满世界地问别人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环牛,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业余环境做不了。

网友:
有啊,我的6P3P推挽就是环牛

网友:
环牛几千圈的绕组好绕吗?何况线那么细,整死自己的节奏。如果功率大了,圈数就少了,线就粗了就好办得多了。不信你就来个20瓦左右的220V变双250伏的变压器试试。

网友:
搭配,电子管年代没有环牛。

网友A:
单端环牛需要开缝隙再加上5夹4绕法绝缘也不好弄再就是匝数多绕制不容易,偶见推挽使用环牛的但是也不多,这样EI牛就显得得心应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环牛需要开缝隙再加上5夹4绕法绝缘也不好弄再就是匝数多绕制不容易,偶见推挽使用环牛的但是也不多,这 ...

供电牛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绕法呀。

网友:
习惯而已

网友:
有胆机时还没有环形变压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牛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绕法呀。

供电一般都是电压比较高匝数多每一层都要垫纸需要好多层这样远不如EI牛方便

网友:
环牛的工艺,远比E牛复杂

网友:
胆机用环牛大把. 斯巴克,.艺术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一般都是电压比较高匝数多每一层都要垫纸需要好多层这样远不如EI牛方便

电源牛不需要每层都垫纸。

网友:
环牛的绕线机,2手的要一千多,手工绕制不现实,单高压绕组,一天能绕好的算你利索,不过订制的话价格低于E牛,优点是内阻比E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