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一个什么管

楼主(2020-05-28):
在二手市场看到的,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A:
真空热偶规管,测量真空度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热偶规管,测量真空度的器件。

哦,抽真空管子不会爆了吗

网友A:
电子管又名真空管,哪个电子管爆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又名真空管,哪个电子管爆炸啦?

我是说用它来测量真空,如果把它放到一个真空的空间中会不会爆

网友:
当然不会啦,使用时把它接入到真空环境中,它就成了一个真空度随着环境变化的“电子管”,所以我上次回复说你见过电子管爆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用它来测量真空,如果把它放到一个真空的空间中会不会爆

这个管子用的时候要把前面的玻璃管割断,然后连接到真空系统上.不是整个放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用的时候要把前面的玻璃管割断,然后连接到真空系统上.不是整个放进去的

哦 原来这样子啊,受教了

网友:
这个样子的还真没见过 有具体的介绍吗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看图片,这是电离规管,不是热偶规管,测量高真空的,热偶规管是测量低真空的,我们经常用到,用时候要把玻璃头夹破,可以达到负4级别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2020-06-27):
真空管爆炸也是往内挤压,不会往外飞散
因为真空压力低啊
外接大气压直接压得死死的,没法飞溅伤人。

网友(2021-10-03):
上大学用过,接在扩散泵上面的。

网友:
“真空规管,真空规管就是测量真空度的传感器。真空规管测量出来的信号传输到真空计上经过放大处理就可以显示出被测真空环境的真空度。主要应用于真空环境的真空度测量领域,如真空镀膜,太阳能集热管制作,真空冶炼等。 真空规管一般是装在真空镀膜室的位置,是指电离规管,玻璃管端部用老虎钳夹破一点,插进...”

网友:
好宝贝啊,收藏吧

网友(2021-11-18):
看上去跟灯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