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T10.7MHz,陶瓷滤波器替换问题

楼主(2020-05-28):
淘了台长江CL-6收录机,带调频,LCT10.7MHz,陶瓷滤波器一组短路,更换为现代的L10.7MHz,不行,老的LCT-3 10.7的滤波器怎么替换?万能的论坛啊,给我个答案吧。

楼主:
LCT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好像有方向的,试着换个方向。

楼主:
换了也不行,有人说是LC滤波器,类似于中周,与陶瓷的不同

网友:
“LCT10.7MHz,陶瓷滤波器一组短路”,这个滤波器有电感线圈,所以测量直流电阻貌似短路,建议恢复原机电路,在内附有槽路电容的中周上检修,定能事半功倍。

祝好!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恢复线路以后,选择性差,同时能收到好几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恢复线路以后,选择性差,同时能收到好几个台。

是陷波器的问题吗

楼主:
试试陷波器,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