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收音机维修遇到的难题,请老师们指点一二

楼主(2020-05-28):
最近在维修星火7JS1收音机,引入电压4伏。通过信号发生器,注入信号,发现BG3基极不响,可变电阻W1处正常,说明功放级正常。测试电压,发现
BG3(b=2.93,e=3.62,c=0),BG2(b=2.74,e=3.31,c=0),BG1(b=2.45,e=3.01,c=0),R5上=2.24,R5下=2.92.  R5的下端电压竟然比上端电压大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还在修啊 高产!

网友:
这个机器是正极为地的,测各级电压的时候要注意区分硅锗管工作电压的测量方法。

网友:
原机是6伏电压,为什么要用4伏电压试机?

网友:
你这样的电池改法不妥,人家的设计就是在6伏特供电的基础上设计的,所有的元器件选择都是围绕这个基础设计的,你现在降低了电压肯定就会出现问题。可能还不是目前的状况,即使电压正常了后面在性能上还会打折扣。

网友:
这是硅锗混合电路,有三个“地”,一个是硅管部分的直流地,它的等电位点在C17负端;一个是锗管部分的直流地。也就是线路图中的黑粗线,还有个交流地,因为有C17的存在,交流地与以上两个地都是等效的。

网友:
你先提供R2、R4电阻上的电压和BG3的集电极电流。

网友:
要用本机的标压来试机,测量一定要正确,BG1、BG2、BG3三管子的C极不会同时出现电压为0的.....也就是说三个管子同时出现问题是很少的.....

网友A:
测BG1~BG3的工作电压要黑笔接电源负极。红笔测电压.测BG4~BG7红笔接正极。黑笔测试。这样测出的电压才准确

网友:
从你测得的电压来看,你应该是把黑笔接正极了。这样的数据BG1,BG2电流正常,BG3电流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BG1~BG3的工作电压要黑笔接电源负极。红笔测电压.测BG4~BG7红笔接正极。黑笔测试。这样测出的电压才准确

我是用红表笔接正极,拿黑表笔去测试电压的

网友:
用红表笔接正极,拿黑表笔去测试电压.测BG1~BG3的电压,要把电源电压减去测得的电压,才是真正的电压

网友:
测BG1~BG3的工作电压要黑笔接电源负极。因为BG1~BG3的直流地是在负极

网友:
混合机型以前有好像不多。

网友:
这个是小台机吧?我有一台。声音不错的机机